[技术问答]
为什么例程序里的printf在调试时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3-05-23):
要去掉retarget.c就可以在UART#里显示

网友A:
看看Options for Target里c/c++卡里是不是定义了DEBUG_ENABLE_SEMIHOST=1

网友B:
函数因为牵扯到使用串口

网友C:
在使用printf()进行调试时,需要仔细检查串口设置、接线情况和程序代码

网友D:
printf()函数被正确地调用了?

网友E:
如果使用串口进行printf()输出, 单片机和PC端的串口连接正确。

网友F:
printf 函数在单片机中要重定向到串口,printf 调用标准库函数 ,你需要重写fputc() 这个c标准库函数

网友G:
如果使用串口进行printf()输出,需要确保单片机和PC端的串口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H:
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里调用的与输出设备相关的函数

网友I:
如果后面并没有输出的值或者内容,显示出来就是空白的

网友J:
要重定义putchar函数以后才能用吧

网友K:
需要同时重定义fputc函数和避免使用semihosting(半主机模式)

网友L:
如果设置不正确,会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无法显示printf()输出结果。

网友M:
用串口调试助手 似乎还要重写putchar函数吧?

网友N:
这个原因较多,很难说,比如软件方面数据类型定义是否统一,函数调用方式是否正确,代码编写是否合理

网友O:
好像还要在keil的设置里面勾选一个选项

网友P:
是不是串口没有配置好啊

网友Q:
应该是被重定义了吧。

网友R(2023-07-05):
工程配置里启用Micor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