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mdk5 pack 安装后database打开显示但不能加入,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23):
keil mdk5 pack 安装后database打开显示但不能加入,什么原因?

网友A:
mdk安装路径有中文吗?

网友B(2023-07-05):
你是不是keil没安装OK啊

网友C:
一般情况,keil就算是有中文,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D:
不能加入是啥情况,有报错吗?

网友E:
Keil安装挺简单的啊,咋了,你没安装OK?

网友F:
你以后安装最新版本的就好了,基本无脑安装

网友G:
可能是有中文路径了吧,或者路径太长了也有可能

网友H:
Pack一般直接安装就可以的啊,咋还安装不了了?

网友I:
是不是你pack下载的版本比较老了啊

网友J:
咋不能加入呢?看看你的报错信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