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在调试模式下运行正常,上电自启动后运行不正常

楼主(2023-05-23):
借助于仿真器,电路板在keilmdk4环境下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跑起来,(程序已下载到芯片中)。不断电拿掉仿真器脱离开发环境(keilmdk4),程序依然可以正常运行。但电路板断电后,重新加电后程序不能运行,跑不起来。

网友A:
config 寄存器启动项配置是否正确,代码烧录到APROM需要选择从APROM启动。而debug模式下不看config位

网友B:
可能是断电后数据丢失了

网友C:
加一个非易失性存储器吧

网友D:
添加掉电保护机制就好了

网友E:
你是不是程序的存储模式弄错了?

网友F:
使用带有备用电源的芯片来确保电路板在断电后仍然可以保持供电

网友G:
有可能是电路板上的电容器电量耗尽,导致断电后复位不了

网友H:
复位电路出现故障了吧

网友I:
听你的描述感觉像你的主板处于调试模式,但实际你需要一个正常的模式

网友J:
你硬件怎么设计的,来看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K:
重新烧录一下程序到电路板上的存储器中吧,估计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