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电子HC89S105A测评报告】+TFT

楼主(2023-05-23):
今天搞了一下TFT.SCL接P0.1,SDA接P0.0,RES接P4.2,DC接P1.0,CS接P1.1,BL接P1.2
代码: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S105AC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addtogroup 425_GPIO_led_toggle GPIO_led_toggle
  * @{
  */

#define bl_1   P1_2=1
#define bl_0   P1_2=0
#define scl_1   P0_1=1
#define scl_0   P0_1=0
#define sda_1   P0_0=1
#define sda_0   P0_0=0
#define reset_1   P4_2=1
#define reset_0   P4_2=0
#define rs_1   P1_0=1
#define rs_0   P1_0=0
#define cs_1   P1_1=1
#define cs_0   P1_1=0

//?¨ò?3£ó???é?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code unsigned char gImage_qq[];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void delay_us(uchar z)
{
        uchar i;
        for(i=0;i<z;i++);
}

//?òSPI×ü??′?ê?ò???8??êy?Y
void  SPI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sda_1; //ê?3?êy?Y
                else sda_0;

                scl_0;

                scl_1;

                Data<<=1;
        }
}
//?òòo?§?áD′ò???8????á?
void  Lcd_WriteIndex(uchar Data)
{

                cs_0;

                rs_0;

                SPI_WriteData(Data);

                cs_1;

}
//?òòo?§?áD′ò???8??êy?Y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                unsigned char i=0;
                cs_0;

                rs_1;

                SPI_WriteData(Data);

                cs_1;

}
//?òòo?§?áD′ò???16??êy?Y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int Data)
{
//        unsigned char i=0;
        cs_0;

        rs_1;

        SPI_WriteData(Data>>8);         //D′è???8??êy?Y
        SPI_WriteData(Data);                         //D′è?μí8??êy?Y

        cs_1;

}

void Reset()
{
    reset_0;
    delay_ms(100);
    reset_1;
    delay_ms(100);
}
//////////////////////////////////////////////////////////////////////////////////////////////
//òo?§?á3?ê??ˉ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Reset();//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Lcd_WriteIndex(0x21);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Index(0xB4);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6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0);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D);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D);
Lcd_WriteData(0x6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D);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12);
Lcd_WriteData(0x27);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D);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06);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08);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13);
Lcd_WriteData(0x26);
Lcd_WriteData(0x36);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D);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3A);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36);
Lcd_WriteData(0xC8);

Lcd_WriteIndex(0x29);

}

/*************************************************
oˉêy??£oLCD_Set_Region
1|?ü£oéè??lcd??ê???óò£??ú′???óòD′μ?êy?Y×??ˉ??DD
è??ú2?êy£oxy?eμ?oí??μ?
·μ???μ£o?T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unsigned int x_end,unsigned int y_end)
{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start+0x1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x_end+0x1A);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y_end+1);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dsp_single_colour(int color)
{
         uchar i,j;
        Lcd_SetRegion(0,0,80-1,160-1);
         for (i=0;i<160;i++)
            for (j=0;j<80;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è??£·?ê? ????é¨?è ′ó×óμ?óò μí???ú?°
void showimage(const unsigned char *p) //??ê?40*40 QQí???
{
          int i,j,k;
        unsigned char picH,picL;
        dsp_single_colour(WHITE); //???á

        for(k=0;k<4;k++)
        {
                   for(j=0;j<2;j++)
                {
                        Lcd_SetRegion(40*j,40*k,40*j+39,40*k+39);                //×?±êéè??
                    for(i=0;i<40*40;i++)
                         {
                                 picL=*(p+i*2);        //êy?Yμí???ú?°
                                picH=*(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
        }
}
/***************************************************************************************
  * @实现效果        设置各个IO口的工作状态
***************************************************************************************/
void main(void)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CON = 0x02;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 Fosc=32MHz
        CLKDIV = 0x02;                           //Fosc 2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设置IO口模式***************************************/

        P0M0 = 0xCC;                                 //P32设置为带上拉开漏输出
        P1M0 = 0xCC;                             //P34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1 = 0xFC;                             //P34设置为推挽输出
        P4M1 = 0xFC;

        lcd_initial();
        bl_1;
        showimage(gImage_qq);

        while(1)
        {

        }
}

//16??BMP 40X40 QQí???è??£êy?Y
//Image2LCDè??£????éè??
//????é¨?è
//16??
//40X40
//2?°üo?í???í·êy?Y
//×?×ó?áóò
//×??¥?áμ×
//μí???ú?°
code unsigned char gImage_qq[3200] = { /*0X00,0X10,0X28,0X00,0X28,0X00,0X01,0X1B,*/
0XDB,0XDE,0X5D,0XEF,0X5D,0XEF,0X7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
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BE,0XF7,
0XFF,0XFF,0XDE,0XFF,0X38,0XC6,0X92,0X8C,0X8E,0X6B,0X6E,0X6B,0X10,0X7C,0X96,0XAD,
0X3C,0XE7,0XFF,0XFF,0XFF,0XFF,0X7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0X5D,0XEF,
...
};
效果图:

拍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A:
IIC控制LCD屏幕,速率有点慢啊。

网友B:
图画看不清,另外IIC刷这个屏太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看不清,另外IIC刷这个屏太慢了吧

不是I2C,是SPI,你没仔细看程序吧

网友C:
这个速度太慢吧

网友D:
这个速度很好的。很棒的。

网友E(2023-11-02):
用8080快一点

楼主:
8080什么意思?请指教

楼主:
找到了,是个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