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推荐 带LED驱动的 最便宜的新唐单片机

楼主(2023-05-23):
请推荐 带LED驱动的 最便宜的新唐单片机

网友A:
直接找他们代理给你推荐

网友B:
要陆产的不行么?

网友C:
带LED驱动的最便宜的新唐单片机是N76E003AT20

网友D:
啥是LED的驱动啊?PWM啊?

网友E:
我觉得是个单片机就可以驱动LED驱动芯片啊

网友F:
那你就直接找新唐的最便宜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G:
你要32位还是8位的单片机啊?

网友H:
这个挺简单的,一般LED驱动都是利用PWM来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I:
最便宜的单片机可以找代理商给你推荐的

网友J:
那直接找IO少,价格便宜的新唐MCU就可以的

网友K:
我看N76E003就挺不错的

网友L:
新唐一般是八位的MCU比较便宜,楼主可以查查芯片资料,看符合你需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