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做遥控飞机用什么传输好一些

楼主(2023-05-23):
WIFI模块还是蓝牙模块的好,还是用别的?

楼主:
目前用于四轴飞行器遥控器主流的无线电频率是2.4G,这样的无线电波的波长更长,可以通信的距离较远,普通2.4G遥控器与接收机的通信距离在空旷的地方大概在1km以内。2.4GHz无线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了无线产品的主流传输技术。所谓的2.4GHz所指的是一个工作频段2400M-2483M范围,这个频段是全世界免申请使用。常见的Wifi,蓝牙,ZigBee都是使用的2.4G频率段。Wifi,蓝牙,Zigbee都是基于2.4GHz的,只不过他们采用的协议不同,导致其传输速率不同,所以运用的范围就不同。同样是采用2.4G频率作为载波,但不同的通讯协议衍生出的通讯方式会有着天壤之别;仅仅在传输数据量上,就有着从1M每秒到100M每秒的差别。

因为无线电波在传输过程中可能受到干扰或是数据丢失等等问题,当接收机无法接收到发射器的数据时,通常会进入保护状态,也就是仍旧向四轴飞行器发送控制信号,此时的信号就是接收机收到遥控器发射器最后一次的有效数据。这样因为信号丢失而发送的保护数数据通常叫做failsafe数据。

关于遥控器与四轴飞行器的通信协议也有很多种,常见的数据协议如下:

1.pwm:需要在接收机上接上全部pwm输出通道,每一个通道就要接一组线,解析程序需要根据每一个通道的pwm高电平时长计算通道数值。

2.ppm:按固定周期发送所有通道pwm脉宽的数据格式,一组接线,一个周期内发送所有通道的pwm值,解析程序需要自行区分每一个通道的pwm时长。

3.sbus:每11个bit位表示一个通道数值的协议,串口通信,但是sbus的接收机通常是反向电平,连接到四轴飞行器时需要接电平反向器,大部分支持sbus的飞行控制板已经集成了反向器,直接将以旧换新机连接到飞行控制器即可。

4.xbus:常规通信协议,支持18个通道,数据包较大,串口通信有两种模式,可以在遥控器的配置选项中配置。接收机无需做特殊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