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四轴飞行器用什么频段遥控?

楼主(2023-05-23):
大部分的无线发射器的频率是2.4GHz,这是当前最流行的频率。对于长距离型更低的频率也是可行的,例如433MHz和900MHz。
在跳频技术协议被创建之后,2.4GHz成为了远程控制的标准频率。它会自动寻找可用频道来避免和其他的飞行者冲突,让很多玩家可用在同一时间飞行。
2.4GHz的优点是有个更小的天线让它更容易适配。但是它的遥控距离比低频率的要短。

楼主: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你的范围。
l TX和RX之间的障碍能够大幅度减小范围;
l 发射器输出功率,更高功率意味着更大的范围,但是要注意法律上的限制;
l 接收器敏感度,越敏感范围越大;
l 接收器多样化,一些“全范围”接收机为了多样性提供了两个天线;
l 天线布局。
一般来说,最好的2.4GHz无线可以让你获得300m到1.5km的范围。如果你想要更长的范围和稳定的信号,你需要投资到“长范围”RF系统。例如TBS Crossfire或Frsky R9M,它们使用更低的频带。

外部模块支持
发射器有内嵌的RF(射频)模块发射信号给接收器,但是如果它们支持外部模块的话也会很有用。这些发射器有一个模块槽,你可以很轻松地安装外部发射器模块。这让你可以使用别的品牌的协议或者不同功率和频率。
例如,我在我的Taranis上安装了这个“多协议模块”,所以我可以把它绑定到很多玩具级四轴飞行器上。
TBS Crossfire和Frsky R9M是一些别的比较出名的外部模块,这些模块运行在900MHz上,被设计用在长范围上。

楼主:
所以我认为要想抗干扰能力好,那就用多个频段同时与飞机通信。

网友A(2023-12-29):
这个为了害怕干扰,用的是私有频率的。

网友B:
大多数都是私有频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