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嵌入式指针有哪些知识点?

楼主(2023-05-23):
什么是指针?

在C语言中,操作系统屏蔽掉所有硬件存储器,为程序员提供了一个类似数组的内存空间,这个内存空间的基本单位是字节,也是程序员能够操作的基本单位。

指针就是每块基本单位大小的内存的地址,通常被叫做地址或者地址编号。将字节大小的内存分别进行编号,有助于我们对于内存的使用。

用来存放指针的变量是指针变量,这也是程序员通常所说的指针。以下所有的指针变量统称为指针。

声明指针的格式:

存储类型 指针类型 * 指针名;

举例:

char *p;
int *p;
1.
2.

存储类型

不单独声明时,有两种情况:

情况1:局部定义指针时,默认为auto类型。表示当进入代码块时,系统为自动变量分配内存。在块内,这些变量被定义,并被认为它是局部于本块的。当退出块时,系统释放分配给自动变量的内存,因此,变量值就丢失了。重新进入块,系统会为自动变量再次分配内存,原先的值已经没有了。

情况2:全局定义指针时,默认为extern类型。表示为该变量永久的分配存储,直到当前进程运行结束。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执行期间都是存在的。

04*号

*号有两个作用:

作用1:在定义时,和普通变量做区分,如果没有*号,那就和普通变量的定义格式一致,没有任何区别了;

作用2:在使用时,*变量名这个形式表示拿到指针保存的地址上的数据。

指针名

指针名是一个标识符,要符合标识符的命名规范;

注:标识符的命名规范:

1. 由数字、字母、下划线组成;

2. 不能以数字开头;

3. 不能和关键字冲突,严格区分大小写。

指针的大小?

指针的大小和类型没有关系,和CPU的运行时的寻址位数有关系。

在32位操作系统中,32位CPU一次最大能够访问32位数据,所以指针的大小就是32位,即4字节;

在64位操作系统中,64位CPU一次最大能够访问64位数据,所以指针的大小就是64位,即8字节。验证:

使用64位编译器:

linux@ubuntu:~$gcc01test.c

linux@ubuntu:~$./a.out
sizeof(char*)=8
sizeof(short*)=8
sizeof(int*)=8
sizeof(long*)=8
linux@ubuntu:~$cat01test.c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argc,constchar*argv[])
{
     printf("sizeof(char*)=%ld\n",sizeof(char*));
     printf("sizeof(short*)=%ld\n",sizeof(short*));
     printf("sizeof(int*)=%ld\n",sizeof(int*));
     printf("sizeof(long*)=%ld\n",sizeof(long*));
     return0
}

使用32位编译器:

linux@ubuntu:~$gcc01test.c-m32

linux@ubuntu:~$./a.out
sizeof(char*)=4
sizeof(short*)=4
sizeof(int*)=4
sizeof(long*)=4
linux@ubuntu:~$cat01test.c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argc,constchar*argv[])
{
      printf("sizeof(char*)=%d\n",sizeof(char*));
      printf("sizeof(short*)=%d\n",sizeof(short*));
      printf("sizeof(int*)=%d\n",sizeof(int*));
      printf("sizeof(long*)=%d\n",sizeof(long*));
      return0;
}

指针类型有什么作用?

由于一个指针只能保存一个地址,一个地址仅仅代表一个字节内存,而通常情况下,程序员定义变量都不不止使用一个字节。所以如何让指针访问到占有多个字节内存的变量的其他数据,就是通过指针类型。

指针类型决定着指针一次能够访问的最大内存空间。

举例:

linux@ubuntu:~$./a.out
a=0x12345678
p=0x7fff5eec899c
*p=0x12345678       //当指针类型和指针所保存变量的类型相同时,能够正常获取到变量的数据
linux@ubuntu:~$cat01test.c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argc,constchar*argv[])
{
      inta=0x12345678;//定义一个变量a,保存16进制数0x1234567,总共占4字节
      int*p=&a;//定义一个指针,保存变量a的地址
      printf("a=%#x\n",a);//#号表示数字前导符,16进制的前导符,是0x,%x表示打印16进制数
      printf("p=%p\n",p);//由于指针p中保存的是地址,打印地址用%p
      printf("*p=%#x\n",*p);//*p表示取到指针保存的地址上的数据,*p<==>a
      return0;
}

这是我们正常使用指针,保证使用的指针类型和保存的数据类型一致,防止数据丢失。以上示例中,指针能够正常取到变量a的4个字节内存上的所有数据。如果将上述示例修改:

linux@ubuntu:~$./a.out
a=0x12345678
p=0x7ffe4b4f344c
*p=0x78     //当指针类型和指针所保存变量的类型不同时,不能够正常获取变量的数据
linux@ubuntu:~$cat01test.c
#include<stdio.h>
int main(intargc,constchar*argv[])
{
     inta=0x12345678;//定义一个变量a,保存16进制数0x1234567,总共占4字节
     char*p=(char*)&a;//定义一个char*类型的指针,保存int类型的变量a的地址,由于类型不一致,编译器会报警告,所以将&a的类型强制转换为char*类型。消除警告;
     printf("a=%#x\n",a);
     printf("p=%p\n",p);
     printf("*p=%#x\n",*p);
     return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