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车怎么开最省电

楼主(2023-05-23):
电车怎么开最省电
电车的车主都非常在意车辆的续航,很多人误以为续航只是和车电的性能相关,实际上不止于此,今天教大家几个小技巧,无论什么电车续航都能增加30公里以上。

第一点:经济时速
电车的经济时速主要是动力系统差异造成的,一般为60-80公里每小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要保持在这个区间里面。因为车速在100公里以上时为了保证车辆的动力和克服空气的阻力,车辆需要增加电流此事的电耗就会急剧的升高.

第二点:调整冷胎充气压力,胎压在2.3-2.5之间都是正常的,胎压越高其实是越省电的,数据显示胎压每提升0.07BAR,滚动的阻力就会降低1.4%,我的经验是把胎压调到2.9是最省电的。不过千万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提高胎压,否则不仅车辆的舒适度变差,胎噪变大还容易造成刹车距离变长和爆胎。容易影响驾驶安全。

第三点:调整驾驶模式加速模式和转向模式,应该设置为舒适或者ECO模式,停止模式应该设置为保持。这是最省电的驾驶习惯,我的建议是短途优先选择ECO模式,长途选择舒适模式。

第四点:高速驾驶要关窗,开窗会令空气阻力增大,车辆的电耗也会有明显增大,建议在夏天开空调温度保持在21摄氏度,风速调为2-3档。

第五点:尽量避免急加速和急停,急踩电门和刹车,你的车一定会跑的又稳又远。

网友A:
这个跟PCB啥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