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32F429IG I/O structure

楼主(2023-05-23):
请教一下大家,STM32F429 数据手册中 I/O structure 这几个字母缩写具体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A:
手册前边几页有缩写的解释

网友B:
手册里面应该是有相关的名词解释的,具体我也要去看下,看到了再来截图回复!

网友C:
就是对FT TTa等这些缩写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些管脚都叫IO,但是肯定有不同的功能和状态的,因此需要这种具体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