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EXTI中断标志是否可区分

楼主(2023-05-23):
请教:
stm32f103c8t6 程序中设置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中断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在中断函数中 是否有各自中断的标志用于分开处理?我查找了资料并未找到。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下降沿中断标志)
  {
    //
  }
  if(上升沿中断标志)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香水城

结论: 进入中断后判断电平,高是上升沿 低是下降沿   其实是很简单的办法 可惜我当时就想着要有个标志了

网友A:
加个变量判断是奇偶次进入中断不就行了

网友B:
你说的 各自中断的标志 具体是指某个脚? 还是不同端口的相同编号管脚? 还是同一脚的不同触发沿?

只有相应中断线的请求标志位,没法区分是上沿还是下沿进来的。

另外,对于同一编号管脚【PA1,PB1,PC1...】触发的中断请求,也没有特定标志位识别,得你具体处理。

网友C:
你想的是什么?中断线吗?

网友D:
也不用分开啊,直接在中断里处理呗

网友E:
你用外部中断,想每个IO用一个中断?

网友F:
这不行,中断线是有区分的,但是9-15好像都放在一起了

网友G:
也没必要区分吧,直接在中断里判断就好了

网友H:
中断标记,要是不一样的功能,是可以区分的,比如串口和外部中断这种

没有分开处理这种操作吧

网友I:
你就按照进中断,然后在中断获取IO的状态,其实也是可以的

楼主(点评):
是的 我最后就用的你这个方法

网友J:
一般都是在中断获取一下IO的状态啊,也不会分开弄啊

网友K:
外部中断就是这点,无法分开处理

网友L:
因为IO比较多,所以中断线弄不了很多,不然就冗余和复杂了,显得麻烦

网友M:
可以在进中断时候就判断是哪个io触发的

网友N:
是区分哪个引脚触发的中断吗?

网友O:
可以获取是哪个脚触发的

网友A:
中断里判断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