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PIC18F16Q40使用PID实现水温调节

楼主(2023-05-23):
#include <xc.h>

// 定义PID参数
double kp = 0.5;    // 比例系数
double ki = 0.2;    // 积分系数
double kd = 0.1;    // 微分系数

// 定义PID变量
double setpoint = 40.0;     // 目标温度设定值
double integral = 0.0;      // 积分项
double last_error = 0.0;    // 上一次误差值

// 定义PWM相关变量
unsigned int duty_cycle = 0;    // PWM占空比
unsigned int pwm_period = 1000; // PWM周期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ADCON0 = 0b00000001;    // 设置ADC转换通道和使能ADC模块
    ADCON1 = 0b00001110;    // 设置ADC输入和参考电压
    ADCON2 = 0b10111110;    // 设置ADC时钟和转换时钟周期
    ADRESH = 0;             // 清零高字节寄存器
    ADRESL = 0;             // 清零低字节寄存器
    ADCON0bits.GO = 1;      // 启动ADC转换
}

// PWM初始化
void PWM_Init() {
    CCP1CON = 0b00001100;   // 选择PWM模式,无输出反转
    CCPR1L = 0;             // 设置初始PWM占空比为0
    PR2 = pwm_period;       // 设置PWM周期
    T2CON = 0b00000100;     // 启动定时器2,选择预分频器为1
}

// PID控制函数
void PID_Control() {
    // 读取温度值
    ADCON0bits.GO = 1;              // 启动ADC转换
    while (ADCON0bits.GO);          // 等待ADC转换完成
    unsigned int temp = ADRESH;     // 读取高字节寄存器值
    temp = (temp << 8) + ADRESL;    // 读取完整的ADC值

    // 计算误差
    double error = setpoint - temp;

    // 计算PID输出
    double output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 + kd * (error - last_error);

    // 更新PWM占空比
    duty_cycle = output;
}

// 更新PWM占空比
void Update_PWM_DutyCycle() {
    unsigned int temp_duty = (unsigned int)(duty_cycle * pwm_period);

    // 防止溢出
    if (temp_duty > pwm_period)
        temp_duty = pwm_period;

    // 更新PWM占空比
    CCPR1L = temp_duty >> 2;
    CCP1CONbits.DC1B = temp_duty & 0x03;
}

int main() {
    // 初始化ADC和PWM
    ADC_Init();
    PWM_Init();

    while (1) {
        // 执行PID控制
        PID_Control();

        // 更新PWM占空比
        Update_PWM_DutyCycle();
    }

   return 0;
}

楼主:
在主函数中,我们不断循环执行PID控制和更新PWM占空比的操作。通过调用PID_Control函数,我们获取当前温度并计算PID输出。然后,通过调用Update_PWM_DutyCycle函数,将PID输出转换为PWM占空比,并更新PWM模块的输出。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简化的示例代码,用于演示PID控制的基本原理和水温加热的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和需求进行适当的修改和优化,例如根据传感器特性进行温度转换,设置合适的PID参数,处理系统边界情况等。

另外,上述代码仅给出了PID控制的基本框架,并未涉及具体的初始化和配置细节。在实际使用时,你需要根据PIC18F16Q40的引脚分配、时钟设置和相关模块的配置等进行适当的初始化和配置。

希望以上代码能对你有所帮助,并引导你在PIC18F16Q40上实现PID控制来控制水温加热。

网友A(2023-09-18):
需要实地调节P,I,D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