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HC32L136芯片加密后怎么重新修改程序

楼主(2023-05-24):
用HC32L136加密后,后面无法升级了

网友A:
如果是最高等级加密,那是无法升级了。换芯片。

网友B:
用UART模式把里面的代码擦掉。
怎么用UART模式烧写,请参照小华相关的文档

网友C:
这个 自己加密的芯片是不是可以通过密码啥之类的解密啊

网友D:
UART模式重新烧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最高等级加密,那是无法升级了。换芯片。

请问什么是最高等级加密啊  难道不能抹掉所有数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最高等级加密,那是无法升级了。换芯片。

请问最高等级加密是指的什么加密方式呢?

网友G:
自己对芯片进行了加密 然后如何再进行解密呢

网友H:
加密芯片最好选择有私有密钥的(这样针对不同客户的加密芯片就会有区别)

网友I:
高端加密芯片的话 是不是还得需要专用的加密软件呀

网友J:
需要通过串口删除后

网友K:
是用的什么方式加密的?

网友L:
如果只是加锁不让读,应该是可以解锁的。

网友M:
用的是外部加密芯片嘛?是把程序加密起来嘛?

网友J(2023-10-27):
加一下,技术159344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