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芯片如何设置USB串口

楼主(2023-05-24):
目前手边有一个项目,一开始是用的Teensy开发的,后来想试试用裸片开发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现裸片与计算机通信困扰了很久。想请教一下大家AT90USB1286芯片如何设置USB控制器以及如何把它设置为一个USB设备让电脑识别。谢谢!

网友A(2023-09-17):
AT90USB1286芯片具有专门用于USB通信的引脚。根据芯片手册,确认用于USB串口的引脚,并将其配置为相应的功能。

网友B:
楼主配置好USB之后,需要USB初始化的,使用相应的开发工具和编程语言(如C语言),编写初始化USB控制器的代码。这包括设置USB时钟、端点缓冲区和USB中断等。

网友C:
你是不是描述符没配置啊

网友D:
正常来说你需要看一个《圈圈教你学USB》这本书,USB的操作是通用的

网友E:
芯片主页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at90usb1286#Overview
document里有相关的应用笔记,里面都有实例,不用自己开发USB。
例如
AN_7727 - AVR280: USB Host CDC Demonstration on megaAVR with USB

网友F:
AT90USB1286芯片支持多个端点,用于数据收发。根据你的需求,配置适当数量和类型的端点,并设置端点大小和传输类型等。

网友G:
编写相应的代码,处理USB数据传输。这包括接收和发送数据,通过读写端点缓冲区来进行USB通信。

网友H:
处理USB相关的中断事件,例如接收数据完成、发送数据完成等。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例程来处理这些事件

网友I:
根据你的具体应用需求,编写应用程序代码。这可能涉及到解析接收的数据、生成要发送的数据等。

网友J:
你要实现USB的啥功能啊?是虚拟串口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