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单片机学习中需要知道的进位计数制

楼主(2023-05-24):
数制是人们利用符号来计数的科学方法。人们最经常使用的是十进制、逢十进一。人们所以喜欢采用十进制,其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人们有十个指头,比较方便直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遇到其它一些进位计数制,例如,六十进制(一分钟等于60秒),十六进制(一市斤等于16老两),十二进制(一打等于12个)等。但在计算机的设计与使用中,最常使用的则为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

1.数制的基和权

所谓基数J,就是在一个计数系统里,用来表示数时可以选用的不同数字的个数。因此,每种计数制都有一个固定的基数J,它的每一位都可能取J个不同的数字,每一位都是逢J进一的。
所谓权Ji,就是在一个计数系统里,每个数位i所具有的固定值Ji。因此,小数点左面各位的权依次是基数J的正次幂J0、J1、J2⋯;而小数点右面各位的权则依次是基数J的负次幂J-1、J-2、J-3⋯。由于在每种计数制中,都是逢J进一的,所以,小数点左移一位等于减小J倍;小数点右移一位则等于增大J倍。
2. 二进制二进制的基数 J 为“2” , 即它所使用的数码为 0、 1 共二个, 二进制各位的权是以基数 2 为底的幂, 例如

一般地说, 任意一个二进制数 B, 都可以表示为

3. 八进制八进制的基数 J 为“8” , 即它所使用的数码为 0、 1、 2、 3、 4、 5、 6、 7 共八个, 八进制各位的权是以基数 8 为底的幂。例如

( 73. 45) 8 = 7× 81 + 3× 80 + 4× 8- 1 + 5×8- 2
一般地说, 任意一个八进制数 Q, 都可以表示为

4. 十进制十进制的基数 J 为“10” , 即它所使用的数码为 0、 1、 2、 3、 4、 5、 6、 7、 8、 9 共十个, 十进制各位的权是以基数 10 为底的幂。例如

一般地说, 任意一个十进制数 D, 都可以表示为

5. 十六进制十六进制的基数 J 为“16” , 即它所使用的数码为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共十六个, 十六进制各位的权是以基数 16 为底的幂。例如

一般地说, 任意一个十六进制数 H, 都可以表示为

网友A:
进位计数制是利用固定的数字符号和统一的规则来计数的方法

网友B:
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都为冯诺依曼型计算机,所以,计算机内部都使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

网友C:
一种进位计数制包含一组数码符号和三个基本因素:
数码:一组用来表示某种数制的符号。例如,十进制的数码是0、1、2、3、4、5、6、7、8、9;二进制的数码是0、1 。
基数:某数制可以使用的数码个数。例如,十进制的基数是10;二进制的基数是2 。
数位:数码在一个数中所处的位置。
权:权是基数的幂,表示数码在不同位置上的数值

网友D:
计算机内部采用二进制的原因:
(1)技术实现简单,计算机是由逻辑电路组成,逻辑电路通常只有两个状态,开关的接通与断开,这两种状态正好可以用“1”和“0”表示。
(2)简化运算规则:两个二进制数和、积运算组合各有三种,运算规则简单,有利于简化计算机内部结构,提高运算速度。
(3)适合逻辑运算:逻辑代数是逻辑运算的理论依据,二进制只有两个数码,正好与逻辑代数中的“真”和“假”相吻合。
(4)易于进行转换,二进制与十进制数易于互相转换。
(5)用二进制表示数据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等优点。因为每位数据只有高低两个状态,当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时,仍能可靠地分辨出它是高还是低。

网友E:
在三进制中表示三分之一是很方便的,不像在十进制中,需要用无限小数来表示。但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之类的分数在三进制中都是无穷小数

网友F:
七进制是以7为底数的记数系统。使用数字0-6。七进制的一个好处是,3.1 (22/7)是圆周率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值。

网友G:
嗯,必须知道的c语言进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