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编程,求助各位

楼主(2023-05-24):
使用STM32,要求完成的功能是,打开开关,六个电机以1500r/min转速运转10秒结束,,请问一下应该怎么编程, 我们用的是keil MDK 软件

网友A:
这个应用很简单啊,拿官方定时器例程改一下就能实现

网友B:
你正常写呗,就定时10秒就好了

网友C: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知道电机如何实现1500/分钟

网友D:
是要问电机转速吗?

网友E:
你的电机是控制PWM还是控制开关就行啊?

网友F:
你先用个定时器才行

网友G:
开关控制电机的话,那就控制继电器10秒呗

网友H:
编程就是你要知道你用什么逻辑,什么思路而已,程序到时候是好写的

网友I:
六个电机啊,注意电流分配问题啊

网友J:
定时器的程序吧,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就好了

网友K:
Keil可以啊,用cubemx生成一下工程就好了

网友L:
你现在先看看你用的STM32的例程,里面定时器的工程就能满足你的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