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nano添加出错求助

楼主(2023-05-24):
各位大佬好,打扰了。今天尝试使用stm32cubemx添加nano版本rtt,按照文档中心的方法添加URL,结果check无法通过,不清楚是为什么。
特来求助。谢谢!
cubemx版本 5.4.0

网友A:
链接的问题吧

网友B:
没遇到过,你这个还是真的有点意思

网友C:
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啊

网友D:
就是检测过不去?

网友E:
你把cubemx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F:
他家这个cubemx软件,我用不习惯,感觉有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G:
你的链接地址都是确定对的吗?

网友H:
其实你可以试试其他的链接,看看是否环境正常

网友I:
估计cubemx升级就行了,之前我遇到过找不到H5的,就升级就好

网友J:
你可以找STFAE咨询一下,因为他家cubemx总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没有醒目的报错

网友K:
有没有可能你的网址复制错了啊

网友L:
我看提示让你添加pack?你可以试试,也许能通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