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单片机C语言编程心得

楼主(2023-05-24):
写这个8*8按键程序的过程中,不管是在自己写还是参考别人程序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C语言有些基本知识点和编程规范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有些是自己以前的编程习惯不好,有些就是基础知识不扎实的表现,所以总结出来。

一、.H文件与.C文件的关系:

迄今为止,写过的程序都是一些很简单的程序,从来没有想到要自己写.H文件,也不知道.H文件到底什么用,与.C文件什么关系。只是最近写键盘程序,参考别人的程序时,发现别人写的严格的程序都带有一个“KEY.H”,里面定义了.C文件里用到的自己写的函数,如Keyhit()、Keyscan()等。

经过查找资料得知,.H文件就是头文件,估计就是Head的意思吧,这是规范程序结构化设计的需要,既可以实现大型程序的模块化,又可以实现根各模块的连接调试。

1、.H文件介绍:

单片机C程序设计中,项目一般按功能模块化进行结构化设计。将一个项目划分为多个功能,每个功能的相关程序放在一个C程序文档中,称之为一个模块,对应的文件名即为模块名。一个模块通常由两个文档组成,一个为头文件*.h,对模块中的数据结构和函数原型进行描述;另一个则为C文件*.c ,对数据实例或对象定义,以及函数算法具体实现。

2、.H文件的作用

作为项目设计,除了对项目总体功能进行详细描述外,就是对每个模块进行详细定义,也就是给出所有模块的头文件。通常H头文件要定义模块中各函数的功能,以及输入和输出参数的要求。模块的具体实现,由项目组成根据H文件进行设计、编程、调试完成。为了保密和安全,模块实现后以可连接文件OBJ、或库文件LIB的方式提供给项目其他成员使用。由于不用提供源程序文档,一方面可以公开发行,保证开发人员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别人有意或无意修改产生非一致性,造成版本混乱。所以H头文件是项目的详细设计和团队工作划分的依据,也是对模块进行测试的功能说明。要引用模块内的数据或算法,只要用包含include指定模块H头文件即可。

楼主:
3、.H文件的基本组成

/*如下为键盘驱动的头文档*/

#ifndef _KEY_H_ //防重复引用,如果没有定义过_KEY_H_,则编译下句

#define _KEY_H_ //此符号唯一, 表示只要引用过一次,即#i nclude,则定义符号_KEY_H_

/////////////////////////////////////////////////////////////////

char keyhit( void ); //击键否

unsigned char Keyscan( void ); //取键值

/////////////////////////////////////////////////////////////////

#endif

二、尽量使用宏定义#define

开始看别人的程序时,发现程序开头,在文件包含后面有很多#define语句,当时就想,搞这么多标示符替换来替换去的,麻不麻烦啊,完全没有理解这种写法的好处。原来,用一个标示符表示常数,有利于以后的修改和维护,修改时只要在程序开头改一下,程序中所有用到的地方就全部修改,节省时间。

#define KEYNUM 65//按键数量,用于Keycode[KEYNUM]

#define LINENUM 8//键盘行数

#define ROWNUM 8//键盘列数

注意的地方:

1、宏名一般用大写

2、宏定义不是C语句,结尾不加分号

三、不要乱定义变量类型

以前写程序,当需要一个新的变量时,不管函数内还是函数外的,直接在程序开头定义,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但是很不可取的作法。

下面说一下,C语言中变量类型的有关概念:

从变量的作用范围来分,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1、全局变量:是在函数外定义的变量,像我以前定义在程序开头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这里我就犯了一个大忌,使用了过多的全局变量。

带来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全局变量在程序全部执行过程中都占用资源;二是,全局变量过多使程序的通用性变差,因为全局变量是模块间耦合的原因之一。

2、局部变量: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只在函数内部有效。

从变量的变量值存在的时间分为两种:

1、静态存储变量:程序运行期间分配固定的存储空间。

2、动态存储变量:程序运行期间根据需要动态地分配存储空间。

具体又包括四种存储方式:auto static register extern

1、局部变量,不加说明默认为auto型,即动态存储,如果不赋初值,将是一个不确定的值。而将局部变量定义为static型的话,则它的值在函数内是不变的,且初值默认为0。

static unsigned char sts;//按键状态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Nowkeycode;//此时的键码

static unsigned char Prekeycode;//上一次的键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downtime;//矩形键盘按下去抖时间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uptime;//矩形键盘释放去抖时间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Onoffdowntime;//关机键按下去抖时间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Onoffuptime;//关机键释放去抖时间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onoff_10ms; //判断关机键中断次数变量,累计150次大约为3S,因为前后进了两个10ms中断

2、全局变量,编译时分配为静态存储区,可以被本文件中的各个函数引用。如果是多个文件的话,如果在一个文件中引用另外文件中的变量,在此文件中要用extern说明。不过如果一个全局变量定义为static的话,就只能在此一个文件中使用。

四、特殊关键字const volatile的使用

1、const

const用于声明一个只读的变量

const unsigned char a=1;//定义a=1,编译器不允许修改a的值

作用:保护不希望被修改的参数

const unsigned char Key_code[KEYNUM]={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

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0x20,

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

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0x30,

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

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0x40,

0x41

};//键码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_out[LINENUM]={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行输出编码

const unsigned char Row_in[ROWNUM]={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列输入编码

楼主:
2、volatile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

static int i=0;

int main(void)

{

...

while (1)

{

if (i)

dosomething();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ISR_2(void)

{

i=1;

}

程序的本意是希望ISR_2中断产生时,在main当中调用dosomething函数,但是,由于编译器判断在main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过i,因此可能只执行一次对从i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然后每次if判断都只使用这个寄存器里面的“i副本”,导致dosomething永远也不会被调用。如果将将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则编译器保证对此变量的读写操作都不会被优化(肯定执行)。更多嵌入式物联网技术咨询宋老师Q35~24~65~90~88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2、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3、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网友A(2023-12-22):
编译器判断在main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过i,因此可能只执行一次对从i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然后每次if判断都只使用这个寄存器里面的“i副本”

网友B:
i的副本应该是其他地址的数据不是原始数据

网友C(2024-02-25):
针对CW32F030的串口ISP,请选择供电连接:目标芯片自供电,RST复位。

网友D(2024-08-06):
.C与.H讲解的很形象生动

网友E:
多看别人优秀的代码,然后多练习,才能提高。

网友F:
其实还是得多练习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