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跳线的分类

楼主(2023-05-24):
根据跳线的连接方式和目的,可以将跳线分为如下几种:

铜线跳线:铜线跳线是通过在PCB板上直接加粗或加宽一定的导线来连接两个元器件或两个电路。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但需要注意布局和连接方式,避免影响其他电路的正常运行。

电阻跳线:电阻跳线是通过安装一定的电阻来实现跳线连接两个元器件或两个电路。这种方式可以起到一定的分离和稳定信号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电阻的阻值和电路的设计。

焊锡跳线:焊锡跳线是通过在元器件的引脚之间添加或切开元器件的引脚到PCB板上加焊锡来实现连接。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但需要注意焊接的质量和强度,以及与其他电路的干扰和影响。

PCB跳线:PCB跳线是通过在PCB板上添加连接孔来实现连接,可使用导线或电阻器连接。这种方式比较方便和灵活,但需要注意PCB板的连接孔位置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