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让PCB通过超100A电流

楼主(2023-05-24):
通常的PCB设计电流都不会超过10A,尤其是在家用、消费级电子中,通常PCB上持续的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A。
但有的产品设计动力走线,持续电流能能达到80A左右,考虑瞬时电流以及为整个系统留下余量,动力走线的持续电流应该能够承受100A以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样的PCB才能承受住100A的电流?

楼主:
方法一:PCB上走线    要弄清楚PCB的过流能力,我们首先从PCB结构下手。以双层PCB为例,这种电路板通常是三层式结构:铜皮、板材、铜皮。铜皮也就是PCB中电流、信号要通过的路径。    根据中学物理知识可以知道一个物体的电阻与材料、横截面积、长度有关。由于我们的电流是在铜皮上走,所以电阻率是固定的。横截面积可以看作铜皮的厚度,也就是PCB加工选项中的铜厚。    通常铜厚以OZ来表示,1 OZ的铜厚换算过来就是35 um,2 OZ是70 um,依此类推。那么可以很轻易地得出结论:在PCB上要通过大电流时,布线就要又短又粗,同时PCB的铜厚越厚越好。    实际在工程上,对于布线的长度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工程上通常会用:铜厚/温升/线径,这三个指标来衡量PCB板的载流能力。

楼主:
方法二:接线柱    除了在PCB上走线之外,还可以采用接线柱的方式走线。在PCB上或产品外壳上固定几个能够耐受100 A的接线柱如:表贴螺母、PCB接线端子、铜柱等。    然后采用铜鼻子等接线端子将能承受100 A的导线接到接线柱上。这样大电流就可以通过导线来走

楼主:
方法三:定做铜排    甚至,还可以定做铜排。使用铜排来走大电流是工业上常见的做法,例如变压器,服务器机柜等应用都是用铜排来走大电流。

网友A:
现在有种工艺:PCB内部埋铜条,

网友B:
PCB埋铜,不过这个对于焊接是个挑战

楼主(点评):
应该不用焊的吧,可能直接放好在PCB内部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周边器件的焊接

楼主:
埋铜块设计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铜块半埋型,命名为“埋铜块”;第二类是铜块贯穿型,命名为“嵌铜块”。埋入铜块厚度小于板件总厚度,铜块一面与底层齐平,另一面与内层的某一面齐平,埋入的铜块厚度与板件总厚度接近或相当,铜块贯穿顶层,此种设计铜块有埋阶梯铜块和埋直铜块。

网友C:
100A,这发热该有多大啊

网友B:
去年做过一个有效值70A的,因为有风道,所以还好,70um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