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西门子PLC如何实现1主多从网口无线通讯

楼主(2023-05-24):
常规来说,多台plc要实现以太网无线连接,首先要先确定以太网线必须正确连接,并建立物理连接。然后需要在PLC端设置好IP地址,以使不同PLC以相同协议可以实现通信交流。最后是建立PLC端数据采集及交换系统,要求在PLC端设置一个多文件传输的文件夹,并建立一套文件的读写,搜索和处理程序,当某一PLC发出指令时,向另一个PLC发送数据,另一台PLC接收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响应,从而实现多台PLC之间的数据交流。
下面,就以西门子S7-1200为例,介绍两台S7-1200 PLC的无线 Profinet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兼容Profinet协议的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在此过程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Profinet协议细节,通过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Profinet网络。
通讯方案图如下所示 ▼
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2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A × 2块
主从关系:1主1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PLC Profinet 通讯组态▼
1.打开博途软件→创建新项目→添加两个1200PLC(一个做IO控制设备,一个做IO设备)
2.添加完成以后对每个PLC以太网进行参数设置
对于智能设备的以太网接口参数的设置,除了需要设置以太网地址外,还需要设置操作模式、传输区的设置、更新时间。如下图所示:
3. 主程序简单I/O对应
4. 网络组态配置
5.将程序分别下载到2台PLC里面
测试方法▼
2台PLC分别通过以太网线连接达泰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将天线接好以后,给DTD418M和PLC供电。当给1号PLC的I点输入信号时,对应的2号PLC的Q点就有输出信号。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给2号PLC的I点输入信号,此时对应的1号PLC的Q点就有输出信号。2台PLC之间是通过达泰DTD418M无线传输完成数据交互。

请问有三菱PLC以太网通讯的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