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三路音频切换器

楼主(2023-05-24):
三路音频切换器
简介:
一款3.5mm音频接口的音频信号切换器,可以用于功放设备或其他音频前级设备中对三路输入音频信号切换。
应用场景:
用于功放设备作三路音频输入源选择开关,其他需要做音源切换的场景一、产品简介
一款3.5mm音频接口的音频信号切换器,可以用于功放设备或其他音频前级设备中对三路输入音频信号切换。
二、应用场景
1、 作为三路音频选择开关,利用三路继电器作通路选择,通过按键自由切换其中一路输出到下一级功放等,适合自由DIY功放作音频输入信号源选择模块。
2、 也可以一到多信号输出模块、选择一路音频信号,接通至输出的一路或者多路。
3、 支持通讯控制,实现多设备级联,两块模组可以扩展做3路以上路信号输入切换。
三、产品概述
1、 采用8Pin的STC8G单片机作为主控,集成EERROM,完全利用其引脚,其成本低至1元以下。
2、 采用3.5mm音频接口,对录线即插即用,减少接线不良造成的音频噪声。
3、 串口端子下载、通讯复用,不额外占用空间,在单采用按键切换时不需要连接。
4、 自带板载切换按键,可直接按键切换信号源,亦保留外接切换按键接口,需要外接按键可单独接出。
5、 支持串口通讯控制,支持查询通道接入状态;修改设备地址、通讯波特率、通道接入状态。串口控制模式下支持选定任意通道接入。
四、产品参数
1、 采用9~12V DC/12~16V AC宽电源供电,提高了适用性,在适应日常和功放设备中的大部分电源电压。
2、 采用宏发小功率继电器,继电器导通阻抗较模拟开关小,对音频信号几乎无损耗。
3、 自带板载切换开关,可通过切换按键开关顺序切换,同时预留外接按键接口,可通过接口引出按键。
4、 串口通讯波特率19200bps、9600bps、4800bps、2400bps可调(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1)设备地址、通讯波特率可自行设置。
5、 设置参数及输入通道选择状态通过EEPROM保存,断电设定参数保持,断电前选定的接通的通道在断电重新启动也会恢复打开断电前的接通状态(通道记忆)。
6、 PCB尺寸为79*83mm双层板,双面布线,元件单面排布。
五、使用说明
1、 模块可作为三选一或一至三音频选择模块,常规用法作为功放音频输入信号选择。
2、 为模块连接9-12VDC电源,OUT1接口用3.5mm对录线接到功放音响等,AUDIO1、2、3口分别用对录线接多路的音频信号源接入。
3、 首次上电默认选通AUDIO1到OUT1,通过按下PCB上的板载切换按键(如有需要可延长引出),音频信号将在AUDIO1到AUDIO2到AUDIO3到AUDIO1的顺序循环切换接通;通道接通时,相应通道的CH1、CH2、CH3指示灯将会点亮。
4、 串口通讯控制模式下,可选择接通单一通道或同时接通多路信号输入通道接通,同时支持查询模块当前通道的接通状态(通讯详细内容见附件)。串口命令到达后优先按串口控制命令刷新通道接通状态,再次按下板载或延长的手动切换按键,通道选择恢复到单独选择CH1,再次按下切换按键将继续按说明3中的循序切换。
5、 模块会自行记忆按键切换或串口通讯控制模式下的通道接通状态,模块随功放关机后,重新上电会恢复到上次记忆的通道选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