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 ADC抢占同时模式有没有例程?

楼主(2023-05-24):
AT32F403A ADC  抢占同时模式ADC1  ADC2 同时单通道采亲有没有例程?用于FOC电机控制,还有两种普通通道可以用ADC3做普通采样就行,现在就是没找到 ADC1  ADC2 抢占同时模式的例程,普通模式倒是有,找到了

网友A:
static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ADC2_PERIPH_CLOCK, TRUE);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6);
  nvic_irq_enable(ADC1_2_IRQn, 0, 0);

  /* select combine mode */
  adc_combine_mode_select(ADC_PREEMPT_SMLT_ONLY_MODE);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TRU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RIGH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adc_preempt_channel_length_set(ADC1, 1);
  adc_preempt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7,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preempt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PREEMPT_TRIG_TMR1TRGOUT, TRUE);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PCCE_INT, TRUE);

  adc_base_config(ADC2, &adc_base_struct);
  adc_preempt_channel_length_set(ADC2, 1);
  adc_preempt_channel_set(ADC2,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preempt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2, ADC12_PREEMPT_TRIG_SOFTWARE, TRUE);
  adc_interrupt_enable(ADC2, ADC_PCCE_INT, 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enable(ADC2, TRUE);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init(ADC2);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2));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2);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2));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flag_get(ADC1, ADC_PCCE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1, ADC_PCCE_FLAG);
    adc1_preempt_valuetab = adc_preempt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ADC_PREEMPT_CHANNEL_1);
  }
  if(adc_flag_get(ADC2, ADC_PCCE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2, ADC_PCCE_FLAG);
    adc1_preempt_valuetab = adc_preempt_conversion_data_get(ADC2, ADC_PREEMPT_CHANNEL_1);
  }
}

楼主:
if(adc_flag_get(ADC1, ADC_PCCE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1, ADC_PCCE_FLAG);

    adc1_preempt_valuetab = adc_preempt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ADC_PREEMPT_CHANNEL_1);

  }

  if(adc_flag_get(ADC2, ADC_PCCE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2, ADC_PCCE_FLAG);

    adc1_preempt_valuetab = adc_preempt_conversion_data_get(ADC2, ADC_PREEMPT_CHANNEL_1);

  }
如果是同时模式的话,ADC1完成转换,中断里只潘判读ADC的完成标志,不判断ADC2的中断断标志接读ADC2的转换值应该也是完成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adc_flag_get(ADC1, ADC_PCCE_FLAG) != RESET)

  {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不过按照前面的写法是最完美的,容错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不过按照前面的写法是最完美的,容错能力强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