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芯片被锁死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24):
使用keil不能烧录程序
stm32 stlink utilty也不能正常连接开发板

网友A:
连接开发板想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什么报错信息?

网友B:
用STM32 ST-LINK Utility解锁

网友C:
是不是芯片被锁住了,解锁试试

网友D:
提示你什么啊?

网友E:
设置boot模式,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用串口烧写试试。

网友F:
解锁下试试

网友G:
怎么被锁死的?复用了编程接口?

网友H:
是根本连接不上么?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用ISP的方式烧录一下普通的固件,试试

网友J:
你看看keil烧录的话,提示什么问题啊?

网友K:
有没有可能你线接的不对啊?

网友L:
烧录不了有很多问题都会引起的,比如算法选择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M:
你芯片之前是好使的吗?

网友N:
你用keil之前连接成功过么?

网友O:
芯片热不热啊?也有可能是芯片烧掉了

网友L:
锁死一般可以用jlink或者ISP解锁

网友P:
你多试试几次呗,也许就能连接上了呢

网友Q:
看看你的报错截图呗,不然咋知道你怎么个问题啊?

网友R:
开发板可能是被你损坏了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