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双击函数再右击弹出的菜单是灰色的

楼主:
先上图

明明函数有定义,怎么变灰了,无法定位到原函数。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23-05-25):
保存叉掉后再重新打开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可能是你用的6编译器

网友C:
你先编译一下试试,看看还是不是灰色的了

网友D:
在你的魔术棒里,找到那个编译链,改成5就好了

网友E:
勾选包含调试信息

网友F:
Code Generation ARM Compiler: 这里选择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网友G:
你之前编译的时候也这样么?

网友H:
是不是就这个工程这样啊?其他工程也是这样么?

网友I:
你的keil和谐过么?这好像也有点关系

网友J:
你看看你有没有创建编译链这块,就是让其有联系,才能是黑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之前编译的时候也这样么?

不这样

网友K:
简单,你就是选择的编译版本过高导致的,改成5可能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L:
之前你的goto能跳转么?

网友M:
你不双击直接右键函数呢?

网友N:
重新打开Keil看看还灰不灰

楼主:
谢谢!好像按ctrl+F12就可以了

网友O:
重新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