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楼主(2023-05-24):
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

1.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像这个滤波器,截止频率是7.2M,是不是意味着比7.2M更低的频率可以通过,高于7.2M的信号会被电容旁路到GND?这个误差会有多大?

2.LC低通滤波比起RC低通滤波优缺点有哪些?

@xch :YLML LJYG
xch
基础太差了,没必要问这么难的问题

网友A:
1.LC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像这个滤波器,截止频率是7.2M,是不是意味着比7.2M更低的频率可以通过,高于7.2M的信号会被电容旁路到GND?这个误差会有多大?答:滤波器是个中间件,前面有信号源,后面有负载。
不会被旁路掉,被反射回去了。相当于电气里的无功。误差有,但是一般都是按照butter,chev,椭圆滤波器等去套。

2.LC低通滤波比起RC低通滤波优缺点有哪些?

优缺点:
这个在模电书籍会有离散的知识点,输入电阻,输出电阻,电压增益,电流增益。
滤波器,比较适合用二端口网络来表达。用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例如:输入电阻z11,输出电阻1/y22,右边是RC,左边LC
在低频时,你可以假设源阻抗很小,实现起来代价不高。
输入阻抗:DC时,一个R+RL,一个RL。高频时,一个是R,一个是趋向无穷。
输出阻抗:DC时,一个是R,一个是0。高频时,都是0.

当然,还有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的比较,这里就不多讨论。一堆公式。
西北模电王,也讨论过滤波器,电感用的少,书上说的,根据计算,电感的使用更适合高频。你可以下载杨建国的书。

网友B:
电容的准确度可能还好

电感的就不一定了,除非是空心的电感

网友C:
这个貌似有软件可以计算的,但是也不是很精确的滤波,是有一定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有软件可以计算的,但是也不是很精确的滤波,是有一定范围的。 ...

版主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 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啊

半功率点而已,且已双极点斜率下降,因此,大于7.2M的信号还会漏出到输出端。

网友E(2023-06-25):
大于7.2M的也可以通过,只是相对的量减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于7.2M的也可以通过,只是相对的量减小很多。

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Siderlee :这个真的不会计算 请赐教
不相信? 这种电路的计算相对简单,你把它转换到频域计算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