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972串口问题,怎么配置一个串口把波特率跑到1M接近或者以上.

楼主(2023-05-24):
我用默认的12M或者UCLK分频出来的100M做UART_CLK都无法获得较高速率的串口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看看是不是232芯片缘故,导致波形变形,换TTL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B(2023-06-25):
选择合适的UART接口

网友C:
选择一个高频的时钟源作为UART的时钟源,以提高串口波特率

网友D:
在NUC972的开发板中,可以通过修改寄存器的方式来配置UART的波特率和时钟源。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打开NUC972的开发板手册,查找UART接口的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定义。
b. 通过寄存器地址访问对应的UART寄存器,并设置波特率和时钟源。以UART0为例,波特率为1M时,需要将UART_CLK设置为16M,同时将UART_BAUD_REG寄存器的值设置为7。
c. 保存配置并重新启动系统,以使配置生效

网友E:
你得考虑一下信号传输速率和线路质量,果信号传输速率过高,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和衰减,从而影响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F:
100M的时钟做串口的时钟?

网友G:
为啥要这么高速的串口通讯啊?

网友H:
其实用115200基本上就够用了啊,没必要要求极致

网友I:
无法获得较高速率的串口是报错了,还是提示什么

网友J:
是不是你串口这块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K:
我一般都是默认串口,速率不是很高,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试试串口通讯的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