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激光LED 的电压为何波动?

楼主:
图中这个插头通向激光 LED(或者LED 模块,因为取不出来所以不确定),当它有电压时就会射出红光。
奇怪的是:拔掉插头测电压,发现在 3.7V 到 0V 之间波动,大约 0.8Hz。但是插上插头,红光又是稳定的。

网友A(2023-05-25):
可能是脉冲驱动,人眼是有视觉残留效应的。具体用示波器看看驱动信号的波形即可准确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脉冲驱动,人眼是有视觉残留效应的。具体用示波器看看驱动信号的波形即可准确判定。 ...

我也想过这个,但频率太低了,差不多 1.5S 一个周期。
奇怪的是 LED  的光又很稳定。
怀疑 LED 那里还有别的东西,比如电容,可是限于条件又没法拆出来看。

网友A(点评):
用示波器看,比空对空的瞎琢磨简单、有效得多。

网友B:
插上插头不要只看是否发光,同样可以测量电压的啊,这时候电压是啥状态呢?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C:
应该是脉冲驱动,然后驱动频率超过了人眼的分辨频率,所以看起来还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插头不要只看是否发光,同样可以测量电压的啊,这时候电压是啥状态呢?要用示波器看
...

我没示波器。
接上了买的 LED 灯,发光正常,而且稳定在 4V !!!!
百思不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示波器。
接上了买的 LED 灯,发光正常,而且稳定在 4V !!!!
百思不解。 ...

激光是恒流驱动的,你把激光拔了,恒流电路不正常了,产生低频振荡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