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MOS开关用

楼主:
单片机控制NMOS开关用,给lora模块做开关用100多ma,选什么型号的NMOS符合,**封装就是sot23这种的,求赐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0#detail

                  tyw  注

楼主(2023-05-24):
单片机电平3.3V

网友A:
无线模块一般需要更高的EMC,最好电源共地,因此,NMOS开关不合适。改为PMOS开关,如下图:

网友B:
用一个LD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块一般需要更高的EMC,最好电源共地,因此,NMOS开关不合适。改为PMOS开关,如下图:

...

R1-R3阻值有点过小,不利于低功耗。

网友A(点评):
是的。低功耗设计,需要增加电阻阻值。例如,改为R1=10K、R2=1K、R3=33K。

网友D:
现在很多电子开关,类似于TPS2553之类的,可以设置限流大小和过流指示,价格也不高 可以看看

网友E:
NMOS? 控制地吗?   正常应该用PMOS控制电源。

网友F:
应该用PMOS管,最常见的SI2301都可以,还便宜,封装也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2023-07-13):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块一般需要更高的EMC,最好电源共地,因此,NMOS开关不合适。改为PMOS开关,如下图:

...

VIN =3.3V     我测得R1左右都是3.3V为啥

网友A(点评):
三极管8050没有导通,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应该截止状态,是8050的问题,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块一般需要更高的EMC,最好电源共地,因此,NMOS开关不合适。改为PMOS开关,如下图:

...

IO上啦,拉不上去,只能拉到0.6V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上啦,拉不上去,只能拉到0.6V多

不太明白,是指MCU_On_Off只有0.6V?MCU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是指MCU_On_Off只有0.6V?MCU不能输出高电平?

是的MCU_On_Off只有0.6V,去掉三极管后即可拉高3.3V,三极管那问题嘛

网友G:
用个待使能端控制的LDO或者DCDC芯片也可以,无线模块的供电质量也要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