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伙计治病

楼主(2023-05-24):
我家电饭煲用N年了,最近熬大米饭总溢锅,疑里面的温度监测偏低,电饭煲玩命加热造成,打算在温度检测电阻上串个电阻,不知能改善吗?望大侠们支招……

网友A:
检测一下温度监控电阻以及关联电路的其它元件,尤其是热敏电阻。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C:
推荐“防溢硅胶锅盖”,中间有花瓣形溢出门。

网友D:
直接换哪个热敏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E:
锅啥规格品种

网友F:
古老的电饭锅用的是磁钢,那个只能换。后来用温度检测电阻,但它有 PTC  和 NTC 两种,一种串电阻,一种需要并电阻,需要先知道这个。

楼主:
我家的电饭锅的是鸿智电器CFXB30-J22,不知属哪一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家的电饭锅的是鸿智电器CFXB30-J22,不知属哪一种?

容易识别,老磁钢的,就是底部一个吸合的会动的圆饼,底部是有洞能漏水的。
用热敏电阻的基本就没那个活动的底部圆饼了,一般是密封的腔体,提高了加热效率。

网友H:
穷的连个锅换不起?

楼主:
不是穷,不是换不起,是我想学为己用,别笑话我啊

网友I:
电饭煲煮稀饭喷出来很正常,应该不是你说的原因,很有可能时水掺多了,哈哈。

楼主:
12楼说的也有道理,但家人都喜欢吃水分大的米饭

网友J:
首先你自己先拆了再说
发上来看看
自己研究研究 是哪种控制

网友K:
串电阻是无效的,先弄清楚电饭煲的温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