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和431组成的反馈环路疑问

楼主(2023-05-24):
反激拓扑,输入电压上升(一直处于连续模式),占空比随之减小,comp脚电平也随之降低,输出电压也一直稳定,在反馈环路中,是哪里变化了导致comp脚电平变低了?输出电压稳定,测量431阴极电压是不变的,那么光耦供电电阻上面的电压应该也不变,传输比也不变,comp脚电压怎么就下降了?

网友A:
这应该就是自动控制了吧

了解一下  “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就是自动控制了吧

有较为具体的资料吗?还望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