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楼主(2023-05-24):
说明:
采一组队列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有其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对周期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define N 12

char filter(void) {
    char i = 0, j = 0, temp = 0;
    char value_buf[N];
    int sum = 0;

    for(i = 0; i < N; i++){
        value_buf[i] = get_ad();
        delay();
    }

    for(j = 0; j < N - 1; j++) {
        for(i = 0; i < N - j; i++) {
            if(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value_buf[i + 1] = temp;
            }
        }
    }
    for(i = 1; i < N - 1; i++) {
        sum += value_buf[i];
    }
    return (char)(sum / (N - 2));
}

网友A: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融合了“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网友B: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其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对周期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网友C:
中值平均滤波就是在采集的N个数据中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对剩下的数据求平均值。所以这个算法不需要对数据排序,关键是计算最大值,最小值,求和,然后计算平均值。

网友D:
中位值平均滤波适于高频振荡的系统。但是计算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也比较浪费RAM。

网友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filter_type;

filter_type MedianFilter(filter_type* data,int size)
{
    filter_type max,min;
    int sum;
    if(size>2)
    {
        max = data[0];
        min = max;
        sum = 0;
        for(int i=0;i<size;i++)
        {
            sum += data[i];
            if(data[i]>max)
            {
                max = data[i];   //一个循环之后max就是最大的值
            }

            if(data[i]<min)
            {
                min = data[i];   //一个循环之后min就是最小的值
            }
        }

        sum = sum-max-min;       //去掉最大的值和最小的值
        return sum/(size-2); //对N-2个数求平均值
    }

    return 0;
}

网友F:
中值滤波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基于排序统计理论,把数字图像或数字序列中某一点的值用该点的一个邻域中各点值的中值代替,从而使周围的像素值更接近真实值,达到消除孤立噪声点的目的

网友G:
如何进行软件滤波?

网友H: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是一种常用的数字滤波算法,通过去除信号中的异常点和噪声,得到更加平稳和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I:
数字滤波常用方法有几种

网友J:
最基本的应用算法如高通滤波,低通滤波,维纳滤波,相位相关等等

网友K: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虽然能够有效地去除噪声和干扰

网友L:
利用中位值平均滤波方法处理 原始数据

网友M:
较小的窗口大小可能无法去除大量的噪声,而较大的窗口大小则可能会丢失部分信号信息。

网友N:
可以在保留重要信息的同时去除极端值和噪声,提高信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O:
信号处理过程中的平均方式有哪几种

网友P:
滤波效果也会受到所选取的采样窗口大小的影响。

网友Q:
通过中位值平均滤波法,我们可以得到比简单平均滤波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R:
中位值滤波技术,其算法有哪些

网友S: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适用于一些信号较为平稳但又容易受到噪声干扰的实时采集场合

网友:
通过使用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可以有效地去除噪声和异常点,得到更加准确的测量结果,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度。

网友T:
10大C语言滤波算法之一

网友U(2023-07-01):
硬件做高通低通滤波如何呢。

网友T:
简单有效的滤波算法

网友V(2023-12-05):
数字滤波经常使用法子有几种

网友W:
简单也是C语言10大经典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