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keil配置

楼主(2023-05-25):
1. data     --->   可寻址片内ram

  bdata    --->   可位寻址的片内ram
  idata     --->   可寻址片内ram,允许访问全部内部ram

   pdata    --->   分页寻址片外ram (MOVX @R0) (256 BYTE/页)

 xdata    --->   可寻址片外ram (64k 地址范围FFFFH)

   code     --->    程序存储区 (64k 地址范围),对应MOVC @DPTR

2.  Memory Model:用鼠标点击Memory Model的下拉箭头,会有3个选项:

          Small:变量存储在内部RAM里;

          Compact:变量存储在外部RAM里,使用页8位间接寻址;

          Large:变量存储在外部RAM里,使用16位间接寻址;

  我们一般使用Small来存储变量,就是说单片机优先把变量存储在内部RAM里,如果内部RAM不够了,才会存到外部去。

        Compact的方式要自己通过程序来指定页的高位地址,编程比较复杂,如果外部RAM很少,只有256个字节,那么对该256个字节的读取就比较快,用MOVX @Ri,A 或MOVX A,@Ri指令。如果超过256字节,那么要不断地进行切换的话,就比较麻烦。Compact模式适用于比较少的外部RAM的情况。

        Large模式,是指变量会优先分配到外部RAM里,用MOVX A,@DPTR或MOVX @DPTR,A来读取。

        要注意的是,3种存储方式都支持内部256字节和外部64k字节的RAM。区别是变量的优先(或默认)存储在哪里的区别。除非你不想把变量存储在内部RAM,才使用后面的Compact,Large模式。因为变量存储在内部RAM里,运算速度比存储在外部RAM要快的多,大部分的应用都是选择Small的模式。

设定的为不带关键字说明的默认存储,即uint8_t a=0;

如果带xata说明,不管怎么设定,变量都存储在外部ram。

应用:新唐N76E885等xram可通过编程写入读出数据,也可以用此方式定义变量使用该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