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要调整电路板输出的电压

楼主(2023-05-24):
电路板本来是直接控制电机的,两个脚接直流电机做正反转,电压要么是0V,要么是 2.4V。
现在改成这两个脚接到 BTS7960 驱动板,驱动板再推动电机。这两个脚就变成驱动控制信号了,对电流没什么要求了,但是电压不够了:驱动板的电压要 3.3v 到 5V 之间。
现在考虑用什么把 0/2.4 改成 0/3.3,越简单越好。
继电器肯定不行,没有 2.4V 的。三极管加下拉,行吗?另外3DG6太贵,想用 S8550。

S8550是PNP三极管也不行,3DG6改为S8050.
3DG6是三四十年前的国产三极管,不知道楼主是哪里陶的这个古董电路图,还想采购3DG6,真把我逗乐了

网友A:
TXS0102电平转换芯片

谢谢,但这芯片是表面封装的,我不可能专门再做个板子。我还是想用直插元件,面包板。

网友B:
好像这个电路才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C:
网上搜一下 电平转换电路,肯定有一款适用你。

网友D:
楼主的电路输出1.8V左右,而不是4.3V。

网友E:
楼主电路是射随器,无法实现要求。需要用共射极电路,但通常得用两只晶体管,一只NPN、一只PNP。变通的办法用一只NPN可行,如3楼xmar的办法,但要注意周边电阻的取值。

网友E: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光耦,只要你的2.4V信号的驱动能力足够且不在乎那点功耗和光耦的价格就行。此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电路才满足楼主的需求。

谢谢,你这个电路中,三极管 B 是3V,它应该始终导通,怎么工作呢?

@新下级学 :是的,R1改为4.3K,输入2.4V时,三楼上图的三极管U1截止,输出5V。
@xmar :既然如此,把R4也改成4.3V,让U2截止,输出不是更接近5V 了吗?
虽然始终导通,但导通的程度不一样:输入0V时,Vbe=Vb-0V比较大,8050饱和导通,最后输出0V。当输入2.4V时,Vbe=Vb-2.4V比较小,因此8050稍微有点导通,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与负载R3分压后输出4.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输出1.8V左右,而不是4.3V。

不明白我的电路问题在哪。
B 是 1.2V,S8050饱和了,E 应该就和 和 C 差一个 PN 结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我的电路问题在哪。
B 是 1.2V,S8050饱和了,E 应该就和 和 C 差一个 PN 结的电压。 ...

你可能还没明白三极管的原理,是B和E 差一个PN结的电压,E和C可以有跟其耐压一样高的电压,比如8050的E和C可以有28V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我的电路问题在哪。
B 是 1.2V,S8050饱和了,E 应该就和 和 C 差一个 PN 结的电压。 ...

理解错误,建议先学习晶体管电路的基本原理。

网友F:
接成OD输出即可,加一个上拉电阻。这样,可输出3-5V,但是输入与输出是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光耦,只要你的2.4V信号的驱动能力足够且不在乎那点功耗和光耦的价格就行。此法最简 ...

刚才实验了,还行,不是特别理想。

R1尝试了 200R、100R,效果没有区别。电流方面,200R 时 8mA,100R的没测,0 R 是 145mA,看来必须要保护电阻啊!
R2尝试了 330K 660K。其中,330K 时输出 3.5V,660K 时输出 3.7V。还是有点低,因为输出端的要求是 3.3V。
已经下单了 PS2501,看看有无改善吧。

测2.4V电压在接入光耦LED后是否大幅降低,如是说明驱动力不足,否则说明你的光耦接错线了。增加R2阻值是无意义的,正确接法是R2接在地间,光耦光敏管的发射极直接接后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是射随器,无法实现要求。需要用共射极电路,但通常得用两只晶体管,一只NPN、一只PNP。变通的办法 ...

试了3楼的办法。为了方便,把3K把换成4.3K了。失败了。因为输入端并不是真的接地(输入端能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所以“地”肯定也是有管子的),所以当 Vin 为0时,不足以吸收 E 来的电流, 结果 E 达到2.1V,而 C 脚仍然是 4.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3楼的办法。为了方便,把3K把换成4.3K了。失败了。因为输入端并不是真的接地(输入端能控制直流电机 ...

改成这个电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个电路好了:

为了焊接方便,能否换成 DIP 封装的?
如果是二合一的就更好了,正好一个电机一片运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输出1.8V左右,而不是4.3V。

输出4.3的话管子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焊接方便,能否换成 DIP 封装的?
如果是二合一的就更好了,正好一个电机一片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