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KEATA ADC参考源问题

楼主(2023-05-25):
HC32F460KEATA  ADC外部参考源VREF忘接了,悬空,GND接了,模拟管脚电源也接了,飞线不好飞,请问是否有方法切换为内部参考电压源,有个外部模拟输入需要检测,但是不需要很精确。

网友A:
460 AD的参考电压为VREFH,没有内部参考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0 AD的参考电压为VREFH,没有内部参考电压源。

也就是说必须得接VREF呗,现在悬空状态测得VREG管脚都为2.1V左右,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但不清楚这个电压哪里来的

网友B:
对于 64脚封装的芯片,VREFH 与 AVCC 在内部 bonding 在一起了,而 AVCC 是必须要接的,所以说该引脚必须得接上电源才能是模拟功能正常,而不是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 64脚封装的芯片,VREFH 与 AVCC 在内部 bonding 在一起了,而 AVCC 是必须要接的,所以说该引脚必须得 ...

请问这个哪里有说明么,我AVCC是连接了3.3V的,VREF没有接,如果两者内部连在一起,我AVCC是3.3V,那么VREF也应该是3.3V吧

网友C:
悬空肯定是不可靠的 即便不容易飞线,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D:
如果没有内部电压基准的话 考虑重新做电路板吧

网友E:
这个不好处理 即便是飞线了的话 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F: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应该是没有内部参考电压源的  所以最能从基础结局问题的办法就是重新制作电路板

网友G:
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这个芯片没有内部参考电压 所以还是得用外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H:
重新制作电路板 或者飞线试试  至少这是最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