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便宜的单片机做加密芯片,可行吗?

楼主(2023-05-25):
之前找了一圈的加密芯片,问加密芯片厂家,要2元一颗,量少还不乐意......
最近,发现6脚,8脚的单片机( 比如九齐,stc)价格都是几毛,甚至1,2毛,忽然觉得买个单片机,自己写个程序做个加密芯片不就了?
功能就是实现i2c,用唯一id做个认证,写个简单加密算法,功能也不复杂.

如果这样,那不依赖加密芯片厂家,灵活性也高.
各位觉得可行吗?有什么单片机合适呢?

网友A:
不太可行。因为单片机容易逆向PJ。加密性能大打折扣。专门的加密芯片几乎不可能PJ。卖2.00元是有道理的。

网友B:
我也想过这种做法,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C:
那怎么给这个便宜的单片机做加密呢?再用一个单片机?

网友D:
感觉不太行,只要一外联芯片,被**的可能性几乎百分百。

网友E:
以前用便宜的mcu加密,通常要烧断不使用的引脚,你也打算这么做吗?
否则里面的程序很容易被读出来

网友F:
完全可以,二十年前我就这么用。但作为加密需要技巧,不能是简单的ID认证之类。
首先,与主芯片即保护对象间的通讯要加密,我用的是DES。其次,主芯片的编程要讲究,其实用加密芯片也一样,别以为外挂加密就可万事大吉。最后,加密用的MCU需要不仅便宜,最好还能偏门,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哪个厂家、哪个体系的MCU。如果MCU本身被**,那一切都是无用功。
想玩好这一招,其实对技术功力的要求可不低。

网友G:
可以的,有非常成熟的HMAC-SHA256算法,或者AES128都可以。
银行级安全的通讯都可以用MCU。
前提是你的MCU的防止读出功能一定要开启啊,别量产的产品jlink都还能访问内部代码。

网友H:
开晶圆也才2W+出头,有什么意思呢;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真有心的人,不管你什么加密,都有办法的。

网友I:
老老实实做好产品,加密是骗自己。中国人才太多。只要有市场什么都能搞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给这个便宜的单片机做加密呢?再用一个单片机?

烧断所有不使用的引脚,这样是否可行,以前有人在并口的加密狗上使用PIC单片机,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J:
产品加密的基础是,总要有个东西不能被po解,如果当加密芯片用的单片机,外面几百块就给你读出程序,那就白搭了。

网友K:
有市场才是根本,只要是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你能开发的出来,别人也能,有些东西根本不需要PJ,别人做出你一样的功能就可以了,中国从来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市场。

网友L:
不用这么复杂,用我们新的M0 MCU,本身具有PLib功能,可以将被保护的代码切断读出的路径,这样就没有办法**了。这个PLib和STM32本身的读保护是有本质区别的。

另外,可以开启读保扩等级2,禁用了SWD,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不用这么复杂,用我们新的M0 MCU,本身具有PLib功能,可以将被保护的代码切断读出的路径,这样就没有办法** ...

销售人员吧?很多单片机都有防止读出保护,比如STC甚至没有读出功能,但人家可以修改硅片上的电路,自然就可以绕过去,一样可以把程序读出来,关键的问题是读出的程序有没有价值

网友M:
实际上加密就是拉高窃密者的成本,如果钱给够,我干脆提供源码。用dx82,恒泰瑞

网友N:
用2毛的pfs122或者1毛的150g
或者2毛的fmd的芯片,下载器很便宜。

网友O:
为啥要加密,加了密也是没一一阵子就被抄了去,还不如大大方方卖起来,占领市场才是王道。

网友P:
首先楼主要想明白一个事情,那就是如果MCU也能干,那为什么还有专门的加密芯片呢?

网友Q:
我们的产品,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盗版,早先我们用PIC的MCU,相安无事,后来解密技术的发展,200元就能解密,盗版太容易了。后来的设计,开始考虑防盗(就是为了提高解密成本),用过电池维持数据加密的(DS1302),外置廉价MCU加密的(简单加密),现在我们用专用加密芯片,可以作为EEPROM,还可以加密 ,虽说能解密,但难以复制,目前感觉效果还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E:
销售人员吧?很多单片机都有防止读出保护,比如STC甚至没有读出功能,但人家可以修改硅片上的电路,自然 ...

我不是销售人员。

另外,这个加密只是相对的,并没有说100%不能**,只是增加解密的难度。

再另外,STC号称不能被**,曾经悬赏过,请去领赏金。

网友E:
最好通过GPRS联网,并且加上GPS,这样就可以知道用户的使用位置,使用频率等信息,相当于安装了一个远程的加密狗
这样可以进行销售区域限至等功能,比如按使用次数算钱,而设备可以租给客户
像喷墨打印机一样,打印机亏本卖给客户,但耗材很贵,而且有加密保护,只能用原装耗材

网友R(2024-12-27):
SMEC80ST 可编程芯片采用 32 位智能卡安全内核处理器,5KB SRAM、64K 程序存储区域,16K 数据存储区域。几毛钱的价格,目前性价比最高的一款防抄板可编程加密芯片。

网友R(2025-02-21):
推荐使用SMEC80ST,不到1元的价格,可编程序的CPU加密芯片。
1、产品特性
        以最高安全等级的智能卡芯片内核为基础,具有极高的软硬件安全性
        实现客户关键功能或算法代码下载,用户可以灵活实现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
        SOT23-5 封装形式
        单线协议,具有接口线少,控制方式简单
2、硬件特性
        采用 32 位智能卡安全内核处理器
        内部 CPU 时钟 15MHz,采用精简指令集
        硬件 ID 唯一
        单线协议通信,最高支持120K bit/s
        达到 AIS31-P2 标准的真随机数发生器 TRNG
        5K 字节 SRAM
        64K 字节程序区
        16K 字节数据区(0x0000 ~ 0x3FFF),512 字节/页
        FLASH 擦写次数大于 10 万次
        数据保持时间大于 25 年
        页擦除时间 2 ~ 3ms
        字节写时间 5 ~ 6.5us
        工作电压 1.62V ~ 5.5V
        工作温度 -40 ℃ 至 +105 ℃
        工作电流:典型值 1.4mA,最大值 2.5mA
        休眠电流:40uA
        上电启动最大时间 Tmax = 4ms
        无需外部时钟
3、软件特性
        支持用户程序下载,关键功能或算法加密芯片内部实现机制
        软件支持 DES/3-DES/AES/SHA1/SHA2/ SHA3/ HMAC/MD5/SM2/SM3/SM4/ECC 等加解密算法
        支持用户程序远程加密下载
        支持密码比对方式的身份识别机制
        支持密钥不出卡,外部认证、内部认证等身份识别机制
        支持自定义各种安全机制
        加密方案用户自己定义,每一个客户都可以自定义自己的加密方案,**者无从了解客户采用的具体加密方案
4、安全特性
        最高等级的智能卡芯片为基础,具有处理能力强,安全性高特点。与银**、二代身份*同一安全等级
        具有金属防护层,被动屏蔽层(Passive shield),主动屏蔽层(Active shield),探测到外部攻击后,内部数据自毁
        存储器地址加扰设计(Scrambled Bus),程序在存储器中存储,物理地址被打乱。不同芯片的地址乱序方式不相同(乱序因子包括:UID、晶振校准参数、硬件指纹等等) 存储器数据加密(Memory Ciphering),即使同一个程序,在不同芯片中,密文不相同(加密因子包括:UID、晶振校准参数、硬件指纹等等)
        安全监测(Secure Monitor),防止电磁攻击、激光攻击、电压毛刺攻击、时钟毛刺攻击、欠压攻击
        硬件错误检测
        芯片防篡改设计,序列号唯一
        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        噪音的产生(对边信道攻击)
        具有多种防 SPA/DPA 攻击安全属性
        电压检测/温度检测/频率检测/光检测/电压毛刺检测/电磁屏蔽
        总线和内存加密
        能够抵抗物理侵入式、半侵入式物理攻击;能检测和防御故障注入攻击
5、应用领域
机顶盒、游戏机、墨盒、控制器、安防监控、汽车电子、平板电脑、路由器、DVR、交换机、仪器仪表等各种电子产品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