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怎么样来进行烧录器的自我检测?

楼主(2023-05-25):
怎么样来进行烧录器的自我检测?

网友A(2024-03-08):
你说烧录器的自我检测是什么意思?检测烧录器是否OK?

网友B:
可以搞个自检程序啊,就可以了

网友C:
烧录器检测什么?检测你的板子是否好用是么

网友D:
一般都是用自检程序的,烧录自检程序就好了

网友E:
没理解你的意思,是想用烧录器检测谁?

网友F:
烧录器一般不都是检测是否通讯正常就好了么

网友G:
我建议还是自己搞个自检程序比较稳妥

网友H:
你要想测试整体电路是否正确,可以搞个工装的啊,用探针测试

网友I:
建议还是直接人工测试就好了,别自检了

网友J:
我觉得可以自己编写个检测程序来测试电路整体外设的好坏

网友K:
都是用自检程序的,烧录自检程序就好了

网友L:
说实在的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M:
都是用自检程序的,直接烧录就可以

网友N:
对于自检程序了解的比较少

网友O:
烧录器检测具体应该如何使用

网友P:
没明白楼主的具体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