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做单片机仿真时,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05-25):
做单片机仿真时,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收不到数据?

检查软件写的情况,然后硬件连接需注意,串口号,波特率,等等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别人而只有你提这个问题呢?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纯软件仿真还是连接了硬件进行的仿真呢

网友C:
考虑一下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呢  有没有收到乱码呀

网友D:
查看一下硬件连接 是不是发送和接收端接反了啊

网友E:
说明程序有问题三,或者你连线有问题。

网友F:
首先楼主需要确认的就是 单片机这一方是否已经发送了数据

网友G:
查看确认一下打开的串口号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H:
请问串口助手是收不到任何数据还是说能收到一些乱码呀

网友I(2023-07-05):
接收不到数据要么接线有问题,要么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