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分享-MCUFlash与EEPROM使用比较

楼主(2023-05-25):
1、概述

ME32x系列是内嵌ARM Cortex M0/M3核的32位微控制器。该系列控制器由敏矽微电子有限公司自主开发,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敏矽微电子的微控制器包括有通用MCU和专用SOC系列,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是MCU产品升级换代和国外产品替代的最佳选择。通用功能有高精度ADC,CAN接口,I2S音频接口,UART串口,SPI接口,I2C总线接口,看门狗定时器(WDT),通用计数器/定时器。特殊接口包括人机界面控制器(LCD驱动,电容触摸按键)和马达控制功能模块。

EEPROM作为比较廉价和方便数据存储器,被广泛使用并且习惯思维。而MCU Flash与EEPROM相比,除使用方法略有差异外,作为数据存储器,所起的效果是一样的。

2、MCU Flash与EEPROM使用比较

擦除
擦除时间
编程
编程时间
硬件接口
擦写寿命
MCU Flash扇区为单位擦除,擦除后数据为0xFF5ms
32位word 编程
7us通过寄存器接口设置编程,读Flash通过指针直接读10万次
EEPROM没有单独擦除功能-
Byte编程
-I2C接口100万次

楼主:
3、使用MCU Flash 存储数据举例

以ME32S003系列为例,下面说明如何使用MCU Flash 存储小量的数据(注意,本例重点在探讨实现的一个思路,程序调试请用户自行解决)。

ME32S003系列有32K Flash,我们拿出1K, 即两个扇区来存储数据,在这里约定一个数据存储单元为64 Bytes(包括标志)。

两个扇区有16个存储单元,换句话说,可以存储10万x 16 =160 次数据,远远超过EEPROM的寿命。

所有需要存储数据放在一个数据结构中,方便存储和提取数据:

#defineDATA_AREA_DRESS 62*512 //数据扇区起始地址
#defineDATA_AREA_SIZE 2*512 //两个扇区大小
#defineDATA_UINT_SIZE 64 //每一个存储单元大小,一定要整除扇区大小(512)
#defineDATA_UINT_FLAG
0x5555AAAAtypedef
struct {uint32_t flag;uint32_t data1;…}
data_uint_type;voidflash_erase(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size){uint32_t
endaddr;endaddr=startaddr+size;
   //erase sector
while(startaddrADDR = startaddr; // setup addr
            FMC->CMD = 0x04; //Triggerprogming

     while ((FMC->CMD &0x100)!=0);
      startaddr+=512;

   }return;  }uint8_t flash_word_program(uint32_taddr, uint32_t worddata) //返回一个非0的数据当错误发生时{
  //program word
    FMC->ADDR = addr; // set upaddr
  FMC->DATA =worddata;
   FMC->CMD = 0x02; //Triggerprogramming
  while ((FMC->CMD &0x100)!=0);
     if (*(uint32_t *)addr== worddata)
   return 0;else
  return 1;}data_uint_type* data_area_init(void)//返回一个指向数据单元的指针,空指针表示没有数据
{data_uint_type* ptr;ptr=get_last_data_uint_ptr();if
(((uint32_t) ptr==DATA_AREA_ADDRESS)&&(ptr->flag!==DATA_UINT_FLAG))
{flash_erase(DATA_AREA_ADDRESS,DATA_AREA_SIZE);ptr=
null;}}data_uint_type* get_last_data_uint_ptr(void)//返回一个指向数据单元的指针
{uint32_tstartuintaddr,enduintaddr,temp;startuintaddr=
DATA_AREA_ADDRESS/DATA_UINT_SIZE;enduintaddr= startuintaddr+DATA_AREA_SIZE/
DATA_UINT_SIZE-1;while(startuintaddr!=enduintaddr){
  temp= (startuintaddr+ enduintaddr)>1;
if ((data_uint_type*)(temp* DATA_UINT_SIZE)->flag==DATA_UINT_FLAG)
                     startuintaddr= temp;
     else
enduintaddr= temp}startuintaddr =startuintaddr * DATA_UINT_SIZE;if
(((data_uint_type*)startuintaddr)->flag!=DATA_UINT_FLAG)return (data_uint_type*) 0;else
             {                        If (startuintaddr< (DATA_AREA_ADDRESS+DATA_AREA_SIZE))
                               {
   If  (((data_uint_type*)(startuintaddr+ DATA_UINT_SIZE)->flag==DATA_UINT_FLAG)
return(data_uint_type*)(startuintaddr+ DATA_UINT_SIZE)
;}elsereturn (data_uint_type*)(startuintaddr) ;}}uint8_tstore_data_uint(data_uint_type*
sur_data_ptr, data_uint_type* dst_data_ptr) //返回一个非0的数据当错误发生时{
  uint32_t n,temp0,temp1,temp2,*dataptr;
  temp1= sizeof(data_uint_type) >>2;if((temp1<<2)!= sizeof(data_uint_type))
   temp1++;
   temp2=(uint32_t) dst_data_ptr;
    dataptr=(uint32_t *) sur_data_ptr;
   //erase sector
   if ((DATA_AREA_ADDRESS==temp2)&&(dst_data_ptr->flag==DATA_UINT_FLAG))
   {              flash_erase(DATA_AREA_ADDRESS, DATA_AREA_SIZE);//erase whole data sectors
  }     for (n=0;n
系统启动时,先调用data_area_init()函数,返回当前数据单元指针,你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