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正邦的桌面式贴片机怎么样?

楼主(2023-05-25):
小批量,不想外发了,外发来回快递时间,排单等待时间,实在等不起。那种国产的,正邦或者其他品牌的贴片机怎么样?有用过的吗?指点一下。或者其他什么品牌的好一点。

网友A:
专门登录回复你,之后再退出,有几点需要注意:1.元件种类,这个关系到能不能一次贴完    2.元件体积差别大不,需要几种规格吸嘴,需不需中间换吸嘴     3.有没有耐心调整,有的料贴装过程中需要调整,否则不出料(不剥膜),或者多出料(被膜硬拉长了),还有其他需要调整的    4.期望速度,也就是1小时能贴多少颗料   5.焊接效果,抽屉式红外回流焊,只能说凑合用。其他不是主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登录回复你,之后再退出,有几点需要注意:1.元件种类,这个关系到能不能一次贴完    2.元件体积差别大 ...

十分专业,感谢你。我想贴的,就是普通的电路板,0603,SOT89,SOP16,LQFP32等。体积区别应该是挺大的。期望速度,我的电路板主要是小批量自用,不是做代工,所以对速度要求不高,但也不能太慢吧。调整是每贴一次都需要调整吗?这个情况适合吗?

网友B:
不建议!我周边好几个朋友买了那种桌面小型的,目前几乎全部都当资产放在边上没有用

网友C:
建议买纽登科技(以前叫登新科技)的贴片机,我先后买了两台,第一台已经淘汰了,第二台带视觉功能的,用起来还可以,反正我也是小批量生产,不追求速度,用这个蛮好。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操作人员需要懂得调整、维修机器,否则只能扔在一边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纽登科技(以前叫登新科技)的贴片机,我先后买了两台,第一台已经淘汰了,第二台带视觉功能的,用起 ...

哈,想买,实在是有这个必要,就怕用不起来。像楼上说的,最终变成固定资产。

网友D:
自己偶尔贴片用一下,可能太麻烦,机器调整,多次换料,锡膏保存,锡膏丝印是否均匀,问题很多的。
我也是考虑再三,没有下手

网友E:
在你们公司附近找个贴片厂搞啊。不要找外地厂家

网友F:
貌似是抄袭老外的一个品牌,小形的桌面贴片的一次只能贴几块板子的那种,看过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想买,实在是有这个必要,就怕用不起来。像楼上说的,最终变成固定资产。 ...

不要怕,反正买台机器也就3-4万,万一能用了,起码省了一个人工,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不止3-4万呐。
其实用起来也没太大问题,熟能生巧。最多的问题就是料带被卡住了,手工调整一下就完事了。其它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内置真空泵可能会坏,自己买一个换上就行了。
还有就是,设计板子的时候,尽量采用通用的元器件,这样换板子几乎不用换物料。元器件尺寸相差较大,可以用两个吸嘴,一个吸电阻电容,一个吸芯片,不用换来换去。甚至,大芯片直接手工贴好了,让贴片机贴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的,毕竟芯片数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偶尔贴片用一下,可能太麻烦,机器调整,多次换料,锡膏保存,锡膏丝印是否均匀,问题很多的。
我也是 ...

教你一个方法,买那种小瓶装的锡膏,20g或者40克或者60克的,每次看自己要贴多少板,开小瓶装的,这样就不用考虑锡膏的保存。每次用的,都是新的锡膏。如果还有剩下一点点,不要吝啬,扔掉,小瓶装的不值什么钱,或者自己有锡炉的,加到锡炉上用。

网友A:
在登陆回复你一次吧,1.如果想一次贴完,并且不想手动贴,那正邦不是最佳选择,需要选择能换吸嘴的品牌,我知道的羽成 纽登 创思  2.正邦在桌面机里速度算是比较快的,但是不能换吸嘴,调好还是能用住,用过  3.桌面机里剥料比较好的应该时纽登和创思达吧,这两家应该有渊源,都没用过,只是看他的收膜好像是独立的。  4.创思达某宝客服太牛X了,要个说明书都给拉黑了,纽登客服不错,就是机器速度有些慢    6.至于速度,得看一天期望贴多少料了,目前来看一天2万颗料,有压力,理论上能达到,实际看情况  7.如果平均每天5000颗料,也就是一年有大几十万颗料,可以买个4头或者6头国产机,或者二手进口机,不论速度还是性能都强很多,飞达上下料也方便, 我已经转到二手6头国产机上了

不能换吸嘴是指使用过程中不能换,还是吸嘴是固定的,一直不能换?应该不会吧,他们销售还说送吸嘴。我不是很懂。我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一天能贴几百块板子就可以了。我不是做代工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板,目前规模不大。

网友A:
我用的正邦的桌面机,qfp拼版贴很多贴不准,单板每次校正能贴准,不是每次校正不行,0805阻容不过视觉(过视觉降速) sot23  sop过视觉没问题,没贴过0603,但是sot23过视觉正常,0603至少过视觉是没问题,正常tssop也需要好好校正。如果达不到每年大几十万颗料,可以考虑猫机,桌面机之外的机器,飞达投入也得考虑,新的8mm飞达国产的价格300左右,12mm  16mm更贵,但是备用飞达可以提前上好料,换料很快,上料也方便快捷,飞达需要定期保养,但是总体还是比桌面机的稳定可靠,桌面机如果不熟悉原理,没有耐心,会很折磨人。这里所说的桌面机,指的是没有通用飞达的,使用可快速拆卸通用飞达的,买桌面机真不如买大机器了,桌面机重量轻,速度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