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一文搞定-SMT加工的常见缺陷完全总结

楼主(2023-05-25):
贴片工厂SMT实际加工环节由于其复杂性,在常见的SMT生产中需要保证每个环节的加工优良。但是,在生产中仍然会出现很多细节的问题,下面就给大家全面的总结一下。

lnsufficient Solder(IS)虚焊:
末端焊点高度最小为元件可焊端宽度的75%或焊盘宽度的75%.

最小焊点高度为焊锡高度加可焊端高度的25%.焊接面焊点浸润至少270度。

需要焊接的引脚或焊盘焊锡填充不足。

Solder Short(ss)连焊:
焊锡在毗令邻的不同导线或元件间形成桥连。焊锡在导体间的非正常连接。

cold Solder(cs)冷焊:
焊锡育回流不完全,未完全融化。

Excess Flux(EF):助焊剂过多
有需清洗焊剂的残留物。

Excess Glue(EG)多胶:
焊盘和待焊区有胶使焊接宽度减少50%或未形成焊点。

Excess Solder(ES)过焊:
焊点高度可以超出焊盘爬伸至金厘度层顶端但不可接触元件本体。

lnsufficient Glue(IG)胶不足:
粘胶太少导致元件掉。
Oveflow Solder(OFS)溢锡:溢出的焊锡违反最小电气间隙。

Solder Ball(SB)锡球:
直径大于0.13mm粘附的镵球
或距离导线0.13mm粘附的焊锡球。焊锡球违反最小电气间隙。
600平方毫米内多于5个焊锡球。

Solder pad Off(SPO)焊盘脱落:在导线、焊盘与基材之间有分离。

No Wetting(Nw)不润湿:焊点形成表面的球状或珠粒状物。
UnsolderlOpen Solder开焊:焊盘没有焊锡填充致使元件与焊盘未焊接。
(us)

Misaligned(MS)方向偏离/未对准:
侧面偏移大于元件可焊宽度的50%或焊盘宽度的50%中的较小者。末端偏移超出焊盘。
侧面偏移大于引脚宽度的50%或0.5mm中的较小者。

Missing(MP)少件/丢件:
应有元件的焊盘上无元件。

Tomb Stone(TS)墓碑:
片式元件末端翘起。

Billboard(BD)侧立:
片式元件侧面翘起。

overturned(OD)翻转:
片式元件贴装颠倒。

Reversed/lnverted(RP)反向:
极性元件方向放反。

Bent(BT)弯形:
元件的一个或多个引脚变形、扭曲。

Damaged(DP)破损:
元件表面有压痕、刻痕、裂缝。

Peeling(PE)剥落:
元件的镀层导致陶瓷暴露。

Blister(Bs)起皮:
PCB或 Flex表皮起泡。

Extra Part(EP)多件:
有多余的元件在PCB板上。

Corrupted(CP)腐蚀:
在金属表面或安装件上有锈斑或有侵蚀。

Tear/Torn(TR)撕裂:
揉性印刷板出现缺口或撕裂。

Uneven/Unflush(UN)不平齐:
元件引脚或插头探针不齐导致焊接缺陷。
Stain(SN)
污点
在镀金片上有焊锡、合金等痕迹。
Wrong Part(wP)
错件
元件安装或贴装错误。

Lead Cut Long(LL)管脚长:
引脚凸出小于0.5mm或违反允许的最小电气间隙。

Lead Cut Short(L S)管脚短:
引脚凸出超过1.5mm。

Lead Out(LO)管脚漏出:
特指管脚未插入相应的孔漏在PCB板外。

Tilted (LP)翘起:
元件体与PCB板间最大距离超过0.7mm。
元件本体没有与安装表面接触。
定位销没有完全插入PCB板。
元件引脚伸出长度不符合要求。

Skewed(sw)歪斜:
元件倾斜与板面间的距离<0.3mm或>2mm。
元件非左右前后偏移而是倾斜一个角度。
捷配提供极速出货,高规格品质的SMT,PCB打样服务!
来源:捷配知识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