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死机 无法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3-05-25):
事情发生在使用STM32F407ZGT6控制直流有刷电机的时候,电机没劲一看是电机驱动的地线掉了,板子死机,无法烧录,但是板载的电压3,3V和5V正常,测量了Vcap1 2电压都是1.18V左右,看了用电说明正常1,2V左右。因为刚开始以为时软件错误或者芯片被锁了,所以在STM32CubeProgrammer里面操作了一番,但是连接显示“ Data read failed”,想改read out protection也不行,麻爪了,板子难道报废了- -

楼主:


网友A:
把boot拉高再下载

网友B:
改变boot启动模式,从内部boot启动,然后通过串口擦除和重新烧写芯片试试。

网友C:

安富莱电子有STM407的开发板,他们售后一流,可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