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非阻塞式框架

楼主(2023-05-26):
1.设置1ms定时器中断,设置变量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以此计数,while(1)中对改变量进行值判断就能得到指定时间。
2.跑裸机都可参考此框架的非阻塞式延时。
3.注意MCU的工作频率和机器周期。

unsigned int Cnt1 = 0;
unsigned int Cnt1 = 0;
void main()
{
        while(1)
        {
                if(Cnt1)              //1ms执行一次
                {
                        Cnt1 = 0;
                        task_1ms();  //在此任务函数中,可以继续计时
                }

                if(Cnt2 >= 10)  //确定时间,10ms执行一次
                {
                        Cnt2 = 0;
                        task_10ms();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1C;        //与计算值会有一定偏差,需做补偿
        TH0        = 0xFC;        //定时器重赋值
        Cnt1 = 1;   //1ms定时器
        Cnt2++;     //不定
}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时间片轮询吗?

网友B:
之前都是使用延时来实现。

网友C:
单片机非阻塞式框架是一种常用的编程框架

网友D:
代码的延时函数如何实现呢

网友E:
其他的延时函数可以实现吗?

网友F:
void KeyScan(void)      //1ms定时器中
{
        static uint Su16TouchKeyCnt = 0;        //计时
        static bit SbTouchKeyLock = 0;                //长按锁
        static bit SbKeyShortPressFlag = 0; //确定短按
        if(!KeyPin)  //没有按下时
        {
                SbTouchKeyLock = 0;
                Su16TouchKeyCnt = 0; //按下时间清零
                if(SbKeyShortPressFlag)//短按任务
                {
                        SbKeyShortPressFlag = 0;
                        //短按标志位
                }
        }
        else if(!SbTouchKeyLock)                //避免多次触发长按功能
        {
                Su16TouchKeyCnt++;                        //按下计时

                if(Su16TouchKeyCnt >= 20)        //大于20ms才算按下,以此来延时消抖,并且不会阻塞系统
                {
                        SbKeyShortPressFlag = 1; //已有短按
                }
                if(Su16TouchKeyCnt >= 2000)        //长按2s后,取消短按/锁住长按
                {
                        SbTouchKeyLock = 1;
                        SbKeyShortPressFlag = 0;//取消短按
                        //长按标志/长按任务
                }
        }
}

//任务函数
void Key_Task(void)
{
        switch或者if判断是哪种类型的按键按下
}

网友G:
void DisplayScan(void)   //1ms定时器中扫描
{
        static uchar Su8ScanStep = 0;//动态扫描步骤

        if(GbWorkStatus)
        {
                if(GbLedEnableFlag )
                {
                        //消隐
                        P2 = (unsigned char)0xFF;        //共阳,给高电平不亮
                        LED_COM1_CLOSE;                                //第一个8片选关闭
                        LED_COM2_CLOSE;                                //第二个8片选关闭

                        switch(Su8ScanStep)                        //扫描步骤
                        {
                                case 0:     //first
                                        P2 = Gu8LedDigTableBuf[Gu8LedFirstShowData]; //在外部确定Gu8LedFirstShowData的值是多少,将0-9和部分字母的编码列举在Gu8LedDigTableBuf[]数组中
                                        LED_COM1_OPEN;        //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LED_COM2_CLOSE;
                                        Su8ScanStep++;        //下一次显示第二个数码管
                                break;

                                case 1:     //second
                                        P2 = Gu8LedDigTableBuf[Gu8LedSecondShowData];//第二位数据
                                        P27 = !GbLedThirdShowEnable;                                 //是否带小数点
                                        LED_COM1_CLOSE;
                                        LED_COM2_OPEN;

                                        //=============================以下为闪烁部分程序,不需要闪烁时,删除下面case 1程序,添加Su8ScanStep = 0;即可
                                        if(!GbLedFlickerFlag)        //闪烁标志位,没有要求闪烁的话跳回到第一个数码管的显示
                                        {
                                                Gu16LedOffFlickerCnt = 0;
                                                Su8ScanStep = 0;
                                        }
                                        else if(++Gu16LedOffFlickerCnt >= LED_ON_FLICKER_TIME)//要求闪烁时,闪烁时期亮的时间
                                        {
                                                Gu16LedOffFlickerCnt = 0;
                                                Su8ScanStep++;
                                        }
                                        else
                                                Su8ScanStep = 0;
                                        break;
                                case 2://
                                        LED_COM1_CLOSE;
                                        LED_COM2_CLOSE;
                                        if(++Gu16LedOnFlickerCnt >= LED_OFF_FLICKER_TIME)        //闪烁时期灭的时间
                                        {
                                                Gu16LedOnFlickerCnt = 0;
                                                Su8ScanStep = 0;
                                        }
                                        break;
                        }
                }
                else
                {
                        LED_COM1_CLOSE;
                        LED_COM2_CLOSE;
                }
        }
}

网友H:
unsigned int xdata Gu16BuztimerCnt = 0;
#define BUZ_OPEN (Gu16BuztimerCnt = 200)  //一次响200ms
void BeepTask(void)
{
        static bit Su8Buzlock = 0;
        static uchar TempCnt = 0;
        static uint IntervalCnt = 0;                //间隔时间
        static SbVoiceIntervalFlag = 0;                //间隔响

        if(SbVoiceIntervalFlag == 0 && Gu16BuztimerCnt > 0)
        {
                if(Su8Buzlock == 0)
                {
                        Su8Buzlock = 1;
                        TempCnt = Gu16BuztimerCnt;        //重新赋值不受Gu16BuztimerCnt影响
                        PWM_Set(Enable,x);  //PWM开启
                }
                else
                {
                        TempCnt--;
                        if(TempCnt == 0)
                        {
                                Gu16BuztimerCnt = 0;
                                SbVoiceIntervalFlag = 1;
                                PWM_Set(Disable,x);   //PWM关闭
                                Su8Buzlock = 0;
                        }
                }
        }
        else if(SbVoiceIntervalFlag == 1)    //若需要均匀响
        {
                IntervalCnt++;

                if(IntervalCnt >= 50)                //间隔50ms使能
                {
                        IntervalCnt = 0;
                        SbVoiceIntervalFlag = 0;
                        Gu16BuztimerCnt = 0;
                }
        }
}

网友I:
void IoToPwmScan(void)        //放在1ms定时器中
{
        if(Enable)
        {
                if(++Cnt <= 100)        //100ms低电平
                        PIN = 0;
                else if(Cnt <= 200) //100ms高电平
                        PIN = 1;
                else
                        Cnt = 0;
        }
        else
                Cnt = 0;
}

网友J:
//处理延时在中断中卡死的情况
static u8 delaying_times = 0;//叠加执行延时的次数
static u16 delaying_finish = 0;//记录最多16个的递归溢出事件中,每一个是否都已经记数溢出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last_systick_val;
        if(delaying_times != 0)//如果主程序在跑delay函数的过程中,发生中断并在中断中又进入了delay函数
        {
                last_systick_val = SysTick->VAL;//将上次的计数器的值保存下来以便退出中断后回去时可以从该值继续递减
                //如果上次记数已经溢出,代表着上次的delay已经记数完成,将该次溢出事件记录下来,以便出了中断回到原delay函数时,可以直接跳出while
                //delaying_finish是16位的,最多可以记录16次溢出事件,即16层的递归
                        if(SysTick->CTRL & (1 << 16))delaying_finish |= (1 << (delaying_times - 1));
        }
        delaying_times ++;
        SysTick->LOAD = (u32)fac_ms * nms;//自动重装载值
        SysTick->VAL = 0x00;//清除计时器的值
        SysTick->CTRL |= (1 << 0);//SysTick使能,使能后定时器开始倒数
        while(!(SysTick->CTRL & (1 << 16)))//判断是否减到0,减到0时CTRL的第16位会置1,读取后会自动置0
        {
                //如果在中断中计数器已经溢出,就退出while,并且对应中断位清零
                if(delaying_finish & (1 << (delaying_times- 1)))
                {
                        delaying_finish &= ~(1 << (delaying_times- 1));
                        break;
                }
        }
    delaying_times --;
        if(delaying_times == 0)
        {
                SysTick->CTRL &= ~(1 << 0);//关闭SysTick,关闭后记数器将不再倒数
                SysTick->VAL = 0x00;//清除计时器的值(执行关闭SysTick程序时,记数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倒数,所以关闭后记数器的值不为0)
        }
        else
        {
                /* 读取CTRL寄存器的同时,CTRL的第16位会变为0,关闭SysTick后给VAL寄存器赋值再使能的原因
                 * 1.若未关闭SysTick,且先将CTRL的第16位清零后再给VAL寄存器赋值,则在赋值的过程中计数器可能会记数到0,从而导致CTRL的第16位又被置1
                 * 2.若未关闭SysTick,且先给VAL寄存器赋值后再将CTRL的第16位清零,则在清零的过程中计数器会继续递减并且可能在CTRL的第16位完成清零前就溢出
                 * 所以必须关闭SysTick,且赋值完需要再使能使得递归回原函数的while中计数器会继续递减
                 */
                SysTick->CTRL &= ~(1 << 0);//关闭SysTick,关闭后记数器将不再倒数
                SysTick->LOAD = last_systick_val;
                SysTick->VAL = 0x00;//清除计时器的值
                SysTick->CTRL |= (1 << 0);//SysTick使能,使能后定时器开始倒数
        }
}

网友K:
非阻塞式延时可以在等待的时间进行其他函数处理,可节省单片机效率

网友L:
可以用此方法来实现软件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M:
利用时间差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需要注意系统资源的消耗、任务之间的调度和同步问题等细节,以保证程序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O:
通过轮询方式实现任务调度和处理,避免了阻塞等待的情况,提高了程序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P:
定时器的实现的效果如何

网友Q:
缺点是效率较低,当任务数量增加时容易出现调度问题。

网友R:
这个可以,执行的效率提高很多。

网友R:
需要频繁切换和调度,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S:
这个非阻塞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T:
通过使用多线程技术,将不同的任务分配到不同的线程中执行,从而实现任务并行处理。

网友U:
通过不断轮询各个任务的状态和条件,来判断是否需要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V:
灵活、高效,能够有效避免任务堵塞和失调问题,适用于复杂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网友W:
感觉非阻塞的效果一般。

网友X:
这个定时器的中断会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呢?

网友Y:
通过向主循环中添加事件,如按键、定时器、串口收发等,来触发相应的任务执行。

网友Z:
在选择单片机非阻塞式框架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选择和设计。

网友V:
利用内部时钟实现的。

网友AA(2024-02-01):
非阻塞延迟可以在等待时间内进行其他功能处理,节省了单片机的效率

网友AB:
可以用此法子来实现软件定时器的功效。

网友AC:
以前,使用延迟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AD:
操纵时间差来办理这个問題。

网友AE:
如何实现延时功能的代码

网友AF:
实现计时器的效果是什么

网友AG:
错误谬误是服从较低,当使命数目增长时轻易呈现调剂問題。

网友AH(2024-03-02):
这种非阻塞特性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AI:
我觉得非阻塞效果一般。

网友AJ:
通过在主循环中添加按钮、计时器、串口发送和接收等事件来触发相应的任务执行。

网友AK(2024-05-22):
通过不断地轮询每个任务的状态和条件,可以确定是否需要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AL:
非阻塞式框架其实非常实用对于信号的处理上

网友AM:
需要频繁的切换和调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N(2024-09-15):
以前,延迟用于实现这一点。,

网友AO:
这个定时器中断会影响程序执行吗?

网友AP:
其实就是轮询操作

网友AQ:
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实现软件定时器的有效性。

网友AR:
操纵时差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S:
如何实现代码的延时功能,

网友AT(2024-11-03):
错误的谬论是,当任务数量增加时,依从性低并且容易出现调整问题。

网友AU:
需要频繁的移交和调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这个是很简单的处理逻辑,变量少了还行,时间计时变量多了就不准了。

网友AV:
需要频繁的交接和派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W:
用状态机就是非阻塞

网友AX(2024-12-06):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处理逻辑。变量少的话还好,但是时间计时变量多的话就不准确了。

网友AY:
单片机非阻塞式框架,基于事件驱动,实现多任务并行处理,提高系统效率,通过中断响应及时处理外部事件,确保程序流畅运行。

网友AB:
通过不断轮询每个任务的状态和条件,您可以确定是否需要执行相应的任务。

网友AZ: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功能,实现非阻塞延时。

网友BA:
设置定时器中断,用于实现任务的周期性执行或延时执行。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根据需要更新任务的状态或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BB:
主要通过中断和遍历两种方式来实现。

网友BC: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之间的冲突和死锁。

网友BD:
使用定时器中断是实现非阻塞式框架的关键。定时器中断可以定期触发,执行一些简短的任务,如状态检查、数据更新等。

网友BE:
中断可以打断CPU执行的任务,跳转到某些特殊事件的处理任务,具有实时性高的优势。

网友BF:
RT-Thread是一个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它提供了丰富的组件和中间件,支持多任务、信号量、互斥锁、事件标志组等同步机制,以及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等功能。

网友BG:
无阻塞延迟允许在等待期间处理其他功能,从而节省MCU效率。

网友BH(2025-01-05):
uC/OS-II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实时操作系统,适用于微控制器和嵌入式系统。它提供了任务调度、任务同步、任务通信等功能,并且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和稳定性。

网友BI:
单片机非阻塞式框架适用于需要实时响应外部事件、处理多个任务或实现复杂功能的嵌入式系统。例如,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系统、医疗设备等。

网友BJ:
非阻塞式框架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资源消耗,需要权衡利弊进行选择。

网友BK:
将任务划分为多个状态,通过状态机的方式实现任务的调度和执行。
在每个状态中,根据条件判断跳转到下一个状态或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T:
使用状态机来管理任务的不同状态和转换,确保系统在处理I/O操作时能够平滑地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从而避免阻塞

网友BL:
采用适当的同步和互斥机制,保护共享资源和避免任务间的冲突。

网友BM:
非阻塞式框架的核心思想是将任务分解成多个小的子任务,并在合适的时间点执行这些子任务,而不是一次性执行完所有任务。这样可以避免长时间占用CPU,确保系统能够及时响应其他事件。

网友AW:
这个其实就是类似状态机的应用概念

网友AW:
只是将状态机切换的标志换成了时间标志

网友D:
将系统的功能划分为多个任务,每个任务负责完成特定的功能。
任务之间通过消息、队列或信号量等方式进行通信和同步。

网友BN: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事件类型并设置相应的标志位或发送消息给任务。

网友BH:
任务调度是确保多个任务有序执行的关键。通过任务调度,可以在适当的时间点执行不同的任务,避免任务之间的冲突。

网友BO:
通过设置定时器中断,实现任务的周期性执行。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更新任务的状态或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BP:
单片机非阻塞式框架是一种高效的编程方法,能够在不影响其他任务的情况下处理多个任务。

网友BQ:
采用事件驱动编程模型,通过事件队列和回调函数处理I/O操作。这种框架适用于需要处理多个并发事件的系统,能够有效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资源利用率

网友BR(2025-02-04):
可以实现其他延时功能吗?,

网友BS:
利用微控制器的定时器中断功能实现无阻塞延时。

网友BT:
可以通过设定特定时间间隔来触发软件执行特定任务,实现软件定时器的功能,有效提升软件运行效率和自动化水平。

网友AM:
使用软件定时器时,要确保其有效性,可通过测试不同时间点的触发准确性及稳定性来实现

网友AD(2025-03-09):
无阻塞延迟能提高MCU效率,因为它允许在等待时执行其他任务,不浪费处理资源,在等待时间内也能继续工作,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BR:
可以使用特定方法来实现软件定时器功能,通过编程设定时间间隔,程序会在指定时间自动执行

网友AF:
以前我们会用延迟来实现某些功能。

网友BU:
如果任务数量增加,会不会出现调度问题呢?

网友AO:
用定时器中断或计数器来实现软件定时,通过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所需任务。

网友AI(2025-04-14):
这描述的是实时操作系统,它能确保任务按优先级执行,防止阻塞和跑飞。

网友BV:
这种非阻塞式框架确实能有效提高单片机的响应速度和效率,值得学习。

网友BW:
这个框架看起来很不错,用定时器中断实现非阻塞延时,非常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AY:
非阻塞式框架让单片机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像人一边聊天一边吃饭。

网友BX:
对于单片机来讲,非阻塞式就是通过硬件外设去完成一些其他任务,让CPU可以继续去干其他事情。

网友BS(2025-05-18):
延时函数通常使用计数器或定时器来实现。单片机内部计数器计数到设定值后,触发中断或改变状态,从而实现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