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单片机实现非阻塞延时

楼主(2023-05-25):
  非阻塞式延时是指程序在执行延时函数时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不会一直等待。
E_Bool Ticker_Out(u32 *pTicker, u32 uCompareValue)
{
    u32 uTicks = 0;
        uTicks = BSP_Get_SysTick();

    if(0 == uCompareValue)
        {
                  *pTicker = uTicks;
          return True;
        }
    else
        {
            if(uTicks >= (*pTicker))
                        {
                                  uTicks = uTicks - (*pTicker);
                        }
            else
                        {
                                  uTicks = (U32_MAX_VALUE - (*pTicker)) + uTicks;
                        }
            if (uTicks >= uCompareValue)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上述代码中,BSP_Get_SysTick()是得到在滴答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计数的值:
u32 BSP_Get_SysTick(void)
{
    return gSystickTimes;    /* 获取系统心跳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gSystickTimes++;      /* 系统心跳计数 */
}
int main()
{
    E_Bool eState = False;
        static u32 uSampleTicker = 0;

    while(1)
    {
        eState = Ticker_Out(&uSampleTicker, 500);
            if(True == eState)
            {
            Ticker_Out(&uSampleTicker, 0);
            LED_ON();
        }
    }
}

网友A:
非阻塞延时用定时器中断实现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巧妙

网友C:
并不能完全保证精确的计时

网友D:
定义了一个延时计数器delay_counter,在延时函数delay_ms()中将要等待的毫秒数作为参数传入,并通过SysTick_Config()函数配置SysTick定时器为1ms中断,并开启定时器。当delay_counter计数器倒计时到0后,函数返回并禁用SysTick定时器;在主程序中调用delay_ms()函数时,如果需要等待一定时间,则传入对应的毫秒数即可。

网友E:
单片机实现延时一般有几种方法

网友F:
传统的阻塞延时 方式会导致程序停顿,无法同时执行其他任务,因此通常不适用于多任务系统或对时序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G:
在单片机的程序设计中,常需要使用延时函数来实现某些功能或任务。

网友H:
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系统资源的占用、中断处理函数的编写等。

网友I:
单片机延时程序怎么写?是根据什么原理写的?

网友J:
这种方法具有精度高、可重复性好、计算量小等优点。

网友K:
使用非阻塞延时时,要根据具体场景选择合适的方法,并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和优化

网友L:
需要使用非阻塞延时实现定时功能,即不占用CPU处理资源的同时可以进行延时计数。

网友M:
用定时器计数实现非阻塞

网友N:
基于系统时钟的时间戳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