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有人移植华大芯片的MicroPython吗?

楼主(2023-05-25):
看好多厂商都有MicroPython,ARM芯片的,华大有人MicroPython移植吗?

网友A:
完MicroPython需要官方支持对应的芯片才得行。

网友B:
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和外围设备与MicroPython支持的硬件平台是否匹配?

网友C:
这个搞不来。

网友D:
在port 目录里面找到支持的单片机

网友E:
没有这个的移植吧。

网友F:
原生的 MicroPython:只是对官方自己的开发板支持的非常良好

网友G:
MicroPython项目支持多个不同的MCU或平台,他们在 MicroPython的port 目录里面。

网友H:
期待楼主移植MicroPython成功

网友I:
从头折腾底层的移植?

网友J:
micropy 对mcu开发来说还是不友好。
很多mcu都不是原生支持的,需要自己移植micropy 解释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MicroPython需要官方支持对应的芯片才得行。

MicroPython官方吗,自己移植一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micropy 对mcu开发来说还是不友好。
很多mcu都不是原生支持的,需要自己移植micropy 解释器! ...

好像确实不太友好,很多底层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头折腾底层的移植?

要是能从别的芯片移植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和外围设备与MicroPython支持的硬件平台是否匹配?

如果是平替的型号有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K(2023-06-26):
这个搞不来,不好弄哦。

网友L:
直接使用官方对应的库文件就可以了。没有别的要求了吧。

网友M:
直接在官网上看是否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N:
单片机的硬件功能的华大芯片。

网友O:
这个可以直接上官网查看对应的型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搞不来,不好弄哦。

好像确实不好弄,自己移植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可以直接上官网查看对应的型号即可。

没有对应型号的话估计是搞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直接在官网上看是否支持就可以了。

好像没有支持华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