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记录C语言结构体的两种命名方式

楼主(2023-05-29):
一种是
struct part
{                 //part是结构标记
int number;
char name[5];
}
可以使用struct part来定义结构变量,
struct part p;//p就是结构变量,struct不能省
另一种就是
typedef struct
{                 //part是结构标记
int number;
char name[5];
}part;    //////part此时为结构类型名可以直接
part p;//此时P为结构变量

网友A:
结构体中的数据成员可以是基本数据类型(如 int、float、char 等),也可以是其他结构体类型、指针类型等

网友B:
结构体定义由关键字 struct 和结构体名组成,结构体名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定义

网友C:
如果两个结构体互相包含,则需要对其中一个结构体进行不完整声明

网友D:
结构体的成员可以包含其他结构体,也可以包含指向自己结构体类型的指针,而通常这种指针的应用是为了实现一些更高级的数据结构如链表和树等。

网友E:
成员访问运算符是结构变量名称和我们要访问的结构成员之间的一个句号

网友F:
可以把结构作为函数参数,传参方式与其他类型的变量或指针类似

网友G:
重定义结构体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