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简单的STM32 Bootloader升级程序的示例代码

楼主(2023-05-25):
提供一个基本的示例
STM32 Bootloader升级程序的示例代码

#include <stdint.h>

#define APP_ADDRESS 0x08008000 //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
#define PAGE_SIZE   0x400      // Flash页大小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void bootloader_jump_to_app(uint32_t address)
{
    pFunction app_entry = (pFunction)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address); // 设置堆栈指针
    app_entry();                         // 跳转到应用程序入口
}

void bootloader_flash_erase(uint32_t page_address)
{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_init;
    uint32_t error;

    HAL_FLASH_Unlock(); // 解锁Flash

    erase_ini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_init.PageAddress = page_address;
    erase_init.NbPages = 1;

    HAL_FLASHEx_Erase(&erase_init, &error);

    HAL_FLASH_Lock(); // 锁定Flash
}

void bootloader_flash_write(uint32_t destination_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i;

    HAL_FLASH_Unlock(); // 解锁Flash

    for (i = 0; i < length; i += 4)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destination_address + i, *((uint32_t *)(data + i)));
    }

    HAL_FLASH_Lock(); // 锁定Flash
}

int main(void)
{
    uint8_t *app_data; // 存储应用程序数据的缓冲区,可以从外部获取或通过串口等方式接收

    // 等待接收应用程序数据

    // 擦除应用程序页
    bootloader_flash_erase(APP_ADDRESS);

    // 写入应用程序数据
    bootloader_flash_write(APP_ADDRESS, app_data, app_data_length);

    // 跳转到应用程序
    bootloader_jump_to_app(APP_ADDRESS);

    while (1)
    {
        // Bootloader程序的其他功能或等待外部触发条件
    }
}

楼主:
这个示例程序中的bootloader_jump_to_app函数用于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楼主:
bootloader_flash_write函数用于将应用程序数据写入Flash。你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实现这些函数。

楼主:
还需要根据具体的通信方式(如串口、CAN、USB等)实现从外部接收应用程序数据的部分。

楼主:
编写和使用Bootloader程序需要非常谨慎,因为错误的操作可能导致设备变砖。

网友A:
Bootloader变砖可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