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ZET6能否控制电机

楼主(2023-05-25):
GD32E507ZET6芯片的高级定时器TIMER0/7能否用于控制三相交流变频电机

网友A:
变频电机都是有专用的变频器来控制的,MCU和变频器通信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想做变频器,还是STM32G4方便,官方有专业的开发工具,问题是要你要能玩的转,最近正在研究变频器,官方的工具下载下来了,玩不转,水平太菜了,兄弟水平如何?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C(2024-02-05):
应该能够把

网友C:
建议查阅GD32E507ZET6的参考手册和应用笔记

网友D:
肯定可以,MCU又不是直接驱动电机,需要外部电路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