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除了Hex文件还有其他什么二进制文件?

楼主(2023-05-25):
单片机上比较常用的是Hex文件,但是我发现好像还有其他二进制文件,其他还有哪些二进制文件?

网友A:
二进制常用就是bin文件,Hex实际上是用于描述十六进制数据的ASCII文本文件

网友B:
BIN文件,MOT文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文件,MOT文件等

MOT文件?这个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常用就是bin文件,Hex实际上是用于描述十六进制数据的ASCII文本文件

所以HEX文件便于解读呗~

网友C:
广义的二进制文件即指文件,由文件在外部设备的存放形式为二进制而得名

网友D:
Hex文件应该不是二进制的文件吧  bin文件应该才是二进制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ex文件应该不是二进制的文件吧  bin文件应该才是二进制文件

hex的全称是Intel HEX,此类文件通常用于传输将被存于ROM或者EPROM中的程序和数据。是由一行行符合Intel HEX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ASCII文本文件

网友F:
烧写器输入HEX格式完全是为了给人服务,在烧写的过程中,会自动转换成二进制格式然后写进ROM里面

网友G:
HEX文件记录由对应机器语言码和/或常量数据的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ultraedit可以打开。

网友H:
单片机主要就是bin和hex

网友I:
MCU编译生成的烧写文件主要就是这两种啊。

楼主(2023-07-07):
引用 网友F:
烧写器输入HEX格式完全是为了给人服务,在烧写的过程中,会自动转换成二进制格式然后写进ROM里面 ...

是的,会自动提取里面有用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主要就是bin和hex

我记得还有好多呢,JFlash里面就有好多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MCU编译生成的烧写文件主要就是这两种啊。

是啊,好奇有没有其他的。

网友J:
有bin,axf啥的吧

网友K:
这个很多啊,看你用的是啥单片机呗

网友L:
常用的就是bin和hex的

网友M:
你可以看看jflash支持什么文件,就有多少种二进制文件

网友N:
好像根据MCU的不同,从而有不一样的固件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