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机初始位置检测及NS极的判断实验

楼主(2023-05-25):
STM32 Simulink 自动代码生成电机控制——记录一次电机初始位置检测及NS极的判断实验
基本原理
在做高频注入的时候都会发现,注入高频信号进行角度估算后会收敛到某一个角度,如果不加磁极判断的话,收敛的角度可能会差,就会造成反向收敛,也就是电机会反转。所以在启动的时候需要判断初始的位置角对不对。实现的方式是Q轴电流给0,D轴注入高频信号,这时候转子是不动的,通过高频注入可以提取出转子位置信息。再根据一个高频周期内D轴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判断是否要加。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卡洛斯伊」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665184/article/details/130814871

楼主:
仿真实现
如下是反馈回来的Id, 提取出I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再配合状态机进行判断

楼主:
代码生成及开发板验证
完整的启动过程如下,启动的时候高频注入收敛到了某一个角度,进行NS判断后得到的初始位置角基本已经和编码器的角度重合在一起了,紫色是编码器的角度。

楼主:
如下,角度收敛后判断出不需要加\pi,不过角度和编码器的角度误差有大约十几度

网友A:
这个波形完美啊

楼主:
尝试其他位置,初始位置也能收敛到编码器的初始位置

楼主:
总结

从实验波形来看,初始位置角的检测已经实现,连续几次也能正常启动,没有发生反转,不过还有不少优化空间,先记录一下。

网友B:
这种自动生成的电机控制代码能实现比较复杂的逻辑控制吗

网友C:
高频电压注入法通常是将高频电压信号注入到两相静止坐标系(alfa,beta),或估计的两相旋转坐标系中(d,q),将高频电压信号叠加到FOC产生的基频分量上,然后对感应的高频电流进行信号处理,从而获取转速和转子位置信息。

网友D:
检测偏差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位置的过程。

网友E:
这个波形很漂亮啊

网友F:
是不是只有直流电机才有N极和S极呀

网友G:
我们在做电机初始位置检测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在做电机初始位置检测的目的是什么呢?

电机实现闭环需要电机的转速和转子实际位置的反馈量。其中对于转子位置的反馈量最为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只有直流电机才有N极和S极呀

所有电机都有ns极吧

网友J:
可以生成复杂的控制逻辑吗?

网友K(2024-06-29):
不懂,看看,学习。电机控制都这么复杂了?家用的用不到吧?感觉类似光刻机、高端机床这样的需要精确控制电机。